[电源] 拆个一转三转换插座

楼主(2020-05-15):
几年前买的,拆开看看,顺便问问,这个能用厨房吗,给微波炉1200W+烤箱1200W,或者用微波炉1200W+冰箱能用吗我自己感觉不太行吧

铜条我用钢尺量了一下直径大约1.5MM,铜丝也差不多粗,螺丝挺特别的,是凸起的十字
顺便问下最近论坛优惠购里面的魔方插座,里面是铜条直连插头吗,微波炉+烤箱敢用上吗

网友:
回复是礼貌

网友A:
这款做的还是不错,可以用的

网友:
指示灯限流电阻要烧了。

网友:
这个插座不错,如果3个电器不是同时开启,就是安全的。
有链接么,也想入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款做的还是不错,可以用的

可以用微波炉加冰箱吗,冰箱不大,两百多升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款做的还是不错,可以用的

真的哦,指示灯已经挂了俩了

网友:
3种电器每次只开一种可以

网友:
限流电阻换个1W 500K左右的吧,插座做工还行,里面的铜线看着有1平方以上,微波炉1000多W,冰箱几十W,可以一起用。

网友:
清风的插排做工还可以。微波炉1200W+烤箱1200W建议不要同时用,微波炉1200W+冰箱可以用。

网友:
切记!!!不管分多少个,总负载电流还是原来的插座!!!

网友:
可以是可以,不过这是仅仅够,不能再多了,一点都不行。而且还不能开太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