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ocker技术真牛,啥都能干啊

楼主(2020-05-15):
    这段时间玩群晖感觉最强大的就是docker了,只要有了这货,啥都能干啊,很多以前都放在路由器上跑的程序现在都搬到docker里,给路由器大大减负了工作量。大家都知道,路由器还是挺繁忙的,配置一般都不高,可怜的CPU跑各种程序还是比较累,路由转发和处理有时候还兼顾不上。现在好了,路由器基本上只干路由的事,其他的都交给docker了,毕竟群晖还是intel平台的CPU,能干的很。。

网友A:
楼主docker是单个程序集成到环境里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docker是单个程序集成到环境里吗?

很多系统里都可以跑docker啊,群晖可以、linux可以、windows也可以,还有unraid也可以

网友:
我这几天才接触docker的一些原理,能问几个问题吗

部署qbittorrent,如果已有该文件要辅种,是不是要一个一个映射文件夹才可以?比如
-v ~/qbittorrent/downloads:/downloads \
-v ~/qbittorrent/music:/music \
-v ~/qbittorrent/book:/book \
要增加后两句,才可以在下载的时候选择music文件夹或book文件夹,是这样吗?

创建一个qbittorrent容器,当不用了的时候,删除该容器和删除映射的文件夹,比如上面说的download和music和book,当然里边的文件已经备份好了,通通删除这三个映射的文件夹,之后,是不是一丝痕迹都不剩,就和创建这个qbittorrent容器之前的状态(类似还原点)一模一样?

网友:
这个功能很强大的样子,回头我也试试看的吧。回头得先研究一下,要加啥样的内存

网友:
那在路由器上用好不好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