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先锋电风扇遥控主板串健,摇头键直接关机

楼主(2020-05-15):
按电风扇机器 摇头键 不能摇头而是直接关机,切换到遥控器也是同样情况。何解。

网友:
无图没真相咯

楼主:
就是按了一个摇头键,就关机了。

网友A:
先检查下电源部分吧,一般都是阻容降压的,那个电容容易出问题,测下单片机的电源脚电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检查下电源部分吧,一般都是阻容降压的,那个电容容易出问题,测下单片机的电源脚电压 ...

问题解决了,原来是那个电容容量下降。换上新的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