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K-Snake蝰蛇 m3;肤质老货鼠标一个,扒皮变白蛇。。。。

楼主(2020-05-15):
肤质类的不碰,当年MOTOROLA E398 、联想小红点、罗技MX1000等,也确实碰过肤质。。。。

雷蛇地狱狂蛇、蝰蛇肤质是不碰,选了多个镜面版的。

网友:
摸去了外皮,好娇嫩

网友A:
我也不喜欢类肤涂层,用久了很容易老化,然后黏糊糊的,摸着很恶心
话说现在的雷蛇也不用这玩意了,直接磨砂塑料,指托一些位置贴一块橡胶皮上去,既防滑又不容易老化
倒是罗技有些鼠标还在用,用久了也会变成这样

网友:
据说蛇皮可作药用,药效不明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腕力球10!净水抽水器3!充气枕头30!可口可乐2!窗帘卷帘5!GPS定位器

这是吆喝什么广告呢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也不喜欢类肤涂层,用久了很容易老化,然后黏糊糊的,摸着很恶心
话说现在的雷蛇也不用这玩意了,直接磨 ...

这回有彩灯移植给地狱狂蛇用了,呵呵呵呵

网友:
酒精洗掉哈哈,清爽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这回有彩灯移植给地狱狂蛇用了,呵呵呵呵

是啊,你可以尝试一下,虽然说这个RGB是假的,不能调颜色,改完真的比以前好看,
狂蛇的原来那个LOGO灯LED的电流也不低,常亮的,也没有呼吸灯的效果,原电路都不用改,直接把“蝰蛇”的这个七彩渐变得LED换上去就可以了,亮度正好,不像我之前改的那个帝王蟒的,还要把限流电阻改小

网友:
没有我的鼠标漂亮

网友:
好像时间长了都是黏糊糊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鼠标只有外表,,,没有灵魂

网友:
我的白蛇娘子在哪里?

网友C:
微动这么辣鸡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微动这么辣鸡?

是的,可惜这款上盖儿材料用的也一般了,一体盖儿这个太硬,否则还是个不错的小鼠标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