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卡类] 这是啥存储卡啊?商城广告机白嫖拆下来的,值多少钱?

楼主(2020-05-15):
这应该是存储卡吧?商城广告机白嫖拆下来的,值多少钱?打算卖掉

网友:
CF卡【紫薯布丁】

网友:
cf卡,10包邮收了。

网友:
CF卡,某些工控机或有些相机会用这种卡。

网友:
宇瞻的CF,质量一般般

网友:
8g,两年前还值点钱,现在只能免费送了……

网友:
CF卡,现在鼓胀 .

网友A:
我有两个示波器

老的示波器就用的这个玩意,哈哈哈哈

现在新的是USB接口了,直接用U盘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有两个示波器

老的示波器就用的这个玩意,哈哈哈哈

我万用表都只是使用电压和电阻,示波器怎玩的?

网友:
单位工业电脑 当硬盘用,测试了一下,4k 比传统u盘好
不如3281

网友:
这个CF是宽温的,还是挺不错的

网友(2020-07-08):
这东西都淘汰了好几年了

网友(2020-09-19):
也就只能在个别型号的单反相机,数控机床上用了

网友:
好像拆了可以做u盘?

网友:
CF卡,现在很少用了,我7,8年前拆过几个CF卡得到了几个SLC的FLASH,拆了做U盘,到现在还剩1个8G的在服役

网友:
好多好多好多年前,买过一张8G的卡,200多块钱。

网友:
CF卡,以前单反相机上比较常见。现在的单反相机上也有用这个的

网友:
软路由很常用

网友:
工业级CF卡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