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拍摄] 银燕 BY-30STZ 闪光灯 拆解

楼主(2020-05-15):
前天捡的银燕 BY-30STZ 闪光灯今天把它拆了,无文字说明,大家看图吧。只是里面有好大个电容,应该是它给灯放电。
捡的情况贴:https://www.mydigit.cn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54720&extra=

好大个电容

最后把它还原了,一个零件也没有多。

网友A:
转轴的线装着费劲   我上次拆的  线怎么都装不到位最后让我搞断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转轴的线装着费劲   我上次拆的  线怎么都装不到位最后让我搞断了 ...

大佬的额度每天都满满的啊,打赏不了了
这个转轴只有三根线,原本就压着,在回装时用了小锥子向里压了下。

网友B:
电容的300wv是个什么单位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电容的300wv是个什么单位?

wv是working voltage的缩写,就是在此状态下很安全;相对的是sv(surge voltage),浪涌电压,在此电压状态下就会被击穿。这个是额定电压300伏

网友C:
修修不?还是拍完就扔了?

网友:
这做工真是惨呀!偶拆过尼康的,差太远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修修不?还是拍完就扔了?

不修,没用,扔

网友:
谢谢分享,好多肉肉,再捡一只相机就完美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看到有点熟悉,N年前拆过一个同款式坏的,那时连万用表都没有,拆开看看,装不回来就扔了。楼主还能零件不多的装回去,真是厉害了!

网友D(2020-07-03):
楼主真扔了?我在修一个银燕闪光灯,想要触发线圈。

网友E:
银燕,国产主流品牌,市场占有率很高的。前几天收拾橱子翻出来一个30年前配套胶卷相机用的,装上电池试了下,居然没有反应了。买了后总共也没用过几次,估计是什么元件老化变质了。开始还打算拆开研究下看能否修好,但想想现在的相机都自带闪光灯,关键是热靴口也不一定能用与现在的微单、单反相机兼容,就直接丢一边让它吃灰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楼主真扔了?我在修一个银燕闪光灯,想要触发线圈。

刚看了一下,还在,可以送你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银燕,国产主流品牌,市场占有率很高的。前几天收拾橱子翻出来一个30年前配套胶卷相机用的,装上电池试了下 ...

还真别试,银燕的灯触发电压高,现在的相机触发电平低,接上烧相机,家里的亲戚就是把相机给损坏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刚看了一下,还在,可以送你。

谢谢!麻烦先帮忙测量一下电阻吧。
我的这个触发线圈,左边上下两个细引脚的电阻为零,中轴线上的两个粗点的引脚电阻为17欧。我觉得是坏了。
麻烦测量一下你的触发线圈,电阻值是不是也这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还真别试,银燕的灯触发电压高,现在的相机触发电平低,接上烧相机,家里的亲戚就是把相机给损坏了 ...

谢谢提醒,一般也不会贸然尝试的。现在的数码相机自动化程度较高且带有内置小闪光灯,一般家用使用外置闪光灯的时候也不多。不像老式胶片相机,在室内使用时常常需要闪光灯补光,不然根本没法拍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