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入手小米AC1200路由,求指教

楼主(2020-05-15):
还有红米AC1200,这两个差不了多少,小米AC1200有用过的出来说说

网友:
小米的路由还是别买了,好像原固件不好,刷第三方也麻烦

网友:
隔壁某山推荐是红米2100。
据AC实测,红米2100的5G信号超强,2.4G很一般。

网友A:
是AC2100,要刷的话据说红米有闪存坏块翻车的,不折腾的话还是建议买小米,贵二三十块,但做工要好于红米。

网友B(2020-12-16):
引用 网友A:
是AC2100,要刷的话据说红米有闪存坏块翻车的,不折腾的话还是建议买小米,贵二三十块,但做工要好于红米。 ...

闪存坏块翻车的????具体表现是?》???、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闪存坏块翻车的????具体表现是?》???、

某山论坛有比较详细的信息,刷非官方固件会出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某山论坛有比较详细的信息,刷非官方固件会出错

哦哦,官方固件可用就行,不知道官方固件怎么做到的【屏蔽坏块啊???】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某山论坛有比较详细的信息,刷非官方固件会出错

查看坏块命令
dmesg | grep NAND
dmesg | grep '[B|b]ad.*block'
dmesg | grep eraseblock

执行完成后会有以下几种情况:
2.1.1.1 执行指令没有返回任何信息,翻日志也没找到任何闪存相关信息,重启下路由再找一次。
2.1.1.2 执行后返回信息中有ESMT字样,翻日志也没有显示坏块信息的是ESMT闪存,没有检测到坏块。
2.1.1.3 较为正常东芝闪存返回信息:坏块768。但刷固件一切正常。
2.1.1.4 是东芝闪存而且有问题的路由返回信息如图,坏块90+768,根据调查“90”这个数字还有其他值,推测跟东芝闪存体质有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