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如何用一个固态继电器调节电阻丝加热功率?

楼主(2020-05-15):
    需要对一条电热丝进行功率调节(用互感器显示电流大小),请问如何用固态继电器实现?越简单越好

    好像还需要一个旋钮吧

网友:
不管是什么继电器用一个是不能调压的

网友:
固态的只是能频繁通断(10s级别)。。。
功率还是调节不了的,只能用PID控制(或者根据通断时间调节1分钟内的平均功率)。。。。

我觉得你可能是说的可控硅调压吧,某宝搜“电陶炉 控制器”,有款可控硅的。。。

网友:
固态继电器不行的

网友:
“一条电阻丝”的功率需要可控硅电路来调整,用“几个”固态继电器加“几条”电阻丝才可以调它们的功率吧?

网友A:
功率调节用可控硅不简单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功率调节用可控硅不简单?

对这个不懂,能不能详细讲讲?

网友:
用555做一个简单的脉冲 时基电路控制固态继电器即可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对这个不懂,能不能详细讲讲?

根据电热丝的瓦数,选择合适的可控硅调温器就行了,貌似几块钱就有

网友B:
固态继电器的响应时间短,可以快速通断,只要在控制端加KHz级别的PWM信号就能调节电阻丝功率,电阻丝有热惰性,这个频率还可以更小,感觉1Hz都没问题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固态继电器的响应时间短,可以快速通断,只要在控制端加KHz级别的PWM信号就能调节电阻丝功率,电阻丝有热惰 ...

工业的加热设备就是这原理,plc控制固态,固态控制发热丝

网友:
有现成的可控硅调压模块的,和固态继电器外观完全一样,外接一只可调电位器就可以的,我经常用,也是工业设备上控制加热用,型号是SAVR2240

网友:
用可控硅调压模块最简单了吧

网友:
马芸宝可控硅调压器

网友:
上电阻调压SSR

网友:
一只可控硅调压器就能实现楼主的需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22-01-24):
不错的产品,很贵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