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2p奇怪了,灯坏了,无线2.4G信号非常弱,5G丢失

楼主(2020-05-15):
郁闷中,上不了网了,电源好的,有兄弟指点下么?
症状就是 LED灭了  能刷固件  有线正常,无线5G搜不到 2.4G信号非常弱  能连上就是了

网友:
拆开,先看看电容,我的K2不是K2P,是K2,自己加了U口,插U盘就重启,换了电源的滤波电容就好了,当然你要先确定一下不是刷固件啥引起的信号不好

网友A:
无线放大ic老化了吧

网友:
先拆开看看电容是不是老化了

网友:
干南桥 。。。干南桥 。。。干南桥 。。。干南桥 。。。  哦  走错片场了

网友:
天气热,路由器很热,容易坏是正常的,先查一下,2。4和5G无线放大部分有没有坏,其次看下CPU有没有虚焊,

网友:
检查7615和功放部分有无发热,查功放和无线芯片供电电压

网友:
有可能是系统固件中的5G频段的MAC地址有问题,一般会显示为“FF-FF-FF...” 或者“00-00-00...”这样的。

可以进Breed修改成正常的MAC地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无线放大ic老化了吧

才几年啊

网友:
这有什么稀奇?谁能保证自家的每个产品都能用多少年?电容或IC问题可能性较大。

网友:
会不会掉eeprom了?

网友:
拆机看看,检查7615和功放部分有无发热,查功放和无线芯片供电电压

网友:
漏油烧芯片了吧

网友:
拆开看看,咱们顺便学习学习

网友:
先查电源,各路电源都正常,才想其他地方问题。

网友:
无线用的太猛,直接烧了。

网友:
换电容试试,这个原装电容的质量很差劲的

网友:
恭喜功放烧了!!

网友:
K 2 K 2P 吹得多么神,我这里以前常常配给客户,现在手上十几个坏的,各种原因

网友:
PA烧掉的可能性比较大,其次看电源,最好用示波器看电压和纹波是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