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[已解决]我是新手,请大佬帮忙 CV1-8B,256 如何开卡,不胜感激。

楼主(2020-05-15):
M2 sata协议接口
256G
用了2年,现在无法安装系统,但是HDTUNE扫描无坏道,所以我想开卡救一下。
短接TG能够识别到1024M,但是开卡不会选择闪存和配置,点开卡各种错误,能否有大佬共享下开卡软件和固件,不胜感激。

2020-05-17
SM2246AB_MPR0508A,最后用这个版本成功开卡,安装系统一切正常。谢谢各位老师的指点。

网友A:
先看FLASH ID

是否全部识别,并且都识别正确了

刚拆了一片这个SSD,第一个颗粒炸了

网友:
先在软件中看看ID有没有认全,然后设置那里颗粒选择自动,完成点保存,然后开卡看看会不会报错,可以多换几个版本试一试

网友B:
我之前刚开了一片同款,大概用了两年接手的时候不认盘,不过那个盘flash号好像和你的略有不同,记得当时用这个就可以开了SM2258XTMPToolQ0914B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刚开了一片同款,大概用了两年接手的时候不认盘,不过那个盘flash号好像和你的略有不同,记得当时用 ...

谢谢回复,我马上下载尝试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看FLASH ID

是否全部识别,并且都识别正确了

谢谢回复,我现在再看下,您用的是哪个版本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刚开了一片同款,大概用了两年接手的时候不认盘,不过那个盘flash号好像和你的略有不同,记得当时用 ...

我刚刚下载尝试了,您提供过的是2258,我这个是2246,不能识别到的,谢谢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先看FLASH ID

是否全部识别,并且都识别正确了

查看ID时,提示错误,帮忙看下什么问题呢: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查看ID时,提示错误,帮忙看下什么问题呢:

点确定,进入。这个提示只是说你SSD没有运行在固件模式,也就是ROM模式状态下运行就会如此,是正常的

进去后才能看到ID,要点显示所有ID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点确定,进入。这个提示只是说你SSD没有运行在固件模式,也就是ROM模式状态下运行就会如此,是正常的

进 ...

谢谢老师指教,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呢,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谢谢老师指教,下一步该怎么操作呢,

最下面的图,点AUTO,然后在下拉列表选择第一个

取消勾选Sync Mode,右下角的DRAM,Vendor选择SKHYnix,SIZE选择256M,CLOCK选择330MHz

Pretest建议选择参考原始坏块,最后SAVE开卡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下面的图,点AUTO,然后在下拉列表选择第一个

取消勾选Sync Mode,右下角的DRAM,Vendor选择SKHYnix,S ...

谢谢你啊,
第一张图,选择FLASH颗粒时提示找不到什么文件,然后跳出两个东芝选了第一个。
第三张图,点击开始提示什么序列号问题,点击确定后,第四张图提示成功,这样就可以了吗?操作大约不到10秒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最下面的图,点AUTO,然后在下拉列表选择第一个

取消勾选Sync Mode,右下角的DRAM,Vendor选择SKHYnix,S ...

你好,你能提供一个适合这卡的版本吗?
现在容量变2T了》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你好,你能提供一个适合这卡的版本吗?
现在容量变2T了》。。。。。

变2T不好么...我都希望我SSD是2T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2T不好么...我都希望我SSD是2T的: ...

这位兄台,我现在怎么办,没法弄下去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我之前刚开了一片同款,大概用了两年接手的时候不认盘,不过那个盘flash号好像和你的略有不同,记得当时用 ...

谢谢你的回复,2258XT不识别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刚刚下载尝试了,您提供过的是2258,我这个是2246,不能识别到的,谢谢了。 ...

对哦是46,那应该是这个 SM2246_MPQ0824A

网友:
最后那样看起来可以了啊,开卡很快的,2T是2Tbit吧?容量超过了应该开不出来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变2T不好么...我都希望我SSD是2T的: ...

老师,没有你我寸步难行啊,帮我看看这图,怎么弄。

网友:
你的开卡工具为什么会擦除sysblock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