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一个台达电源,问这个开关管的源极电阻是多少?

楼主(2020-05-15):
第一次发手机发帖,发出了没有?想问这个色环电阻是多少?谢谢了

网友:
我觉得是0.1欧

网友:
0.1欧姆,五个蚊子。

网友:
10乘10的负2次方0.10欧

网友:
上面的回答都正确,各加十分

网友:
网上有色环电阻计算器,百度一下有在线版的,可方便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