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入手一个烧录器 请大家推荐

楼主(2020-05-15):
如题 想买个路由芯片烧录器  请大家推荐 型号 和配件  谢谢

网友A:
普通玩家入个最便宜的ch341就行了。软件有开源软件AsProgrammer。
再配件sop8宽窄体烧录座。16的烧录座也可以来一个。夹子有条件也可以上一个。
(这几样不过时,以后成为大佬,换编程器也可以接着用)
这样基本大部分flash都能搞定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普通玩家入个最便宜的ch341就行了。软件有开源软件AsProgrammer。
再配件sop8宽窄体烧录座。16的烧录座也可 ...

大佬  XTW100 有别的软件用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大佬  XTW100 有别的软件用吗?

想弄路由器 还没有想到别的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普通玩家入个最便宜的ch341就行了。软件有开源软件AsProgrammer。
再配件sop8宽窄体烧录座。16的烧录座也可 ...

谢谢 我是菜鸟 小白  感谢 提示  请多关照

网友C:
之前用341那速度慢得吐血,后来买ARM的比较快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佬  XTW100 有别的软件用吗?

软件商家给吧。我用341不了解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想弄路由器 还没有想到别的

路由器一般341应该够了。毕竟动用编程器是少数。xtw100是好,但有个缺点是驱动没签名不支持win10,想用只能禁用驱动签名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路由器一般341应该够了。毕竟动用编程器是少数。xtw100是好,但有个缺点是驱动没签名不支持win10,想用只 ...

谢谢  现在又出了个 xtw pro 也20来块 好想换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之前用341那速度慢得吐血,后来买ARM的比较快

小白不会弄呢  有个先用着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