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T7621的处理器很强吗?

楼主(2020-05-15):
感觉之前可以刷固件的路由器大部分都是联发科的 MT7621的处理器 这个处理器是MIPS架构的吗 和斐讯的N1的 A53 S905d 那个架构强?

我办公室有50台电脑,我不用无线,可以用 新3带起来吗  我感觉公司的 h3c的 er3200 不是很强

新3可以吃满 500m的电信 2条线吗

网友A:
软路由适合你我用的就是J1900加爱快

网友B:
软路由可以吃多少的宽带 取决于网卡?  我没办法实验,软路由不玩翻*,是不是带机量比硬路由快很多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软路由适合你我用的就是J1900加爱快

爱快和高恪 那个好用点  可以直接装到U盘里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爱快和高恪 那个好用点  可以直接装到U盘里吗

高恪没试过,爱快可以安装到U盘里面
还有LEDE,但那个适合爱折腾的人用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高恪没试过,爱快可以安装到U盘里面
还有LEDE,但那个适合爱折腾的人用 ...

感觉企业的话  还是高恪和爱快吧 lede 感觉家用好用点 ··感谢

网友:
1. M7621是MIPS架构,性能比ARM架构的S905D弱
2. 可以
3. 跑不满

网友:
企业用还是买企业的路由,稳定。断个半天的网,省的钱都回来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软路由可以吃多少的宽带 取决于网卡?  我没办法实验,软路由不玩翻*,是不是带机量比硬路由快很多 ...

好一点的软路由跑2条500M绝对没问题,关键是你要会玩它的固件。
新路由3带机50台不是问题,问题是7621不管刷什么固件,都无法完全发挥2条500M宽带的速度。企业真不推荐用这种路由。
ER3200不是百兆路由吗?ER3200G2才是千兆。用硬件差不多的ER5200G2在500M宽带下测试,跑73.5M/s处理器占用约57%,据此推测单双WAN口都能接近千兆极限。如果你熟悉H3C的企业路由,妥当点用ER6300G2或更强的就完全没问题。

网友D:
MT7621 比 A53 S905d 弱(仅就计算能力);
新3的cpu没有问题,但是交换机芯片不知道具体配置不好说;cpu负责协同>负责负载。
华三不知道是不是执行老总换掉了,现在的产品烂到飞翔。
你说的那款是三组螃蟹芯片,可以跑2条500M(理论),实际看软件层面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MT7621 比 A53 S905d 弱(仅就计算能力);
新3的cpu没有问题,但是交换机芯片不知道具体配置不好说;cpu负 ...

我在用H3C的ER3260G2、ER5200G2,它们的CPU貌似型号一样但查不到任何资料,不知如何能看出是螃蟹芯片?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我在用H3C的ER3260G2、ER5200G2,它们的CPU貌似型号一样但查不到任何资料,不知如何能看出是螃蟹芯片? ...

这位老哥你好,回复最后一条其实是我失误了,我回复时心里想到的是华三另一款。
也提醒一下楼主,最后一条忽略,不过我看了下国内版本的ER3260G2
“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
   *            H3C MWARE BOOTROM, Version 0.0.0.2                 *

   *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

   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
   Copyright (c) 2014-2017 New H3C Technologies Co., Ltd.

   All rights Reserved.

   Creation Date   :  Jan  6 2015, 10:51:51

   CPU Type        :  MIPS

   CPU Cores       :  3

   CPU Clock       :  1500MHz

   DDR Clock       :  667MHz

   DDR Size        :  256MB

   Flash Size      :    32 MB

   Product Name    :  ER3100G2/ER3200G2/ER3260G2/ER5100G2/ER5200G2/ER6300G2/ER8300G2

/ER8300G2-X

   SDRAM selftest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OK!

   Switch chip selftest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OK!

   PHY selftest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OK!

   The Device MAC is: 08:00:12:34:56:58

Press Ctrl+B to enter Boot Menu....   0”
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根据以上信息猜测是:BCM6750 或 BCM6752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这位老哥你好,回复最后一条其实是我失误了,我回复时心里想到的是华三另一款。
也提醒一下楼主,最后一 ...

这些信息不知哪里查看?

网友E:
50台,选好固件,正常办公用应该没问题,除非上班都在不务正业,能不能跑满意义不大,双线1+1估计始终要小于1,我的电信千兆k2p,电信测试能上930M以上,但如果启用流控就不好说了,特别是如果小包数据多,估计压力更大。

网友:
搭车出软路由和i350-T4服务器千兆网卡

网友:
上磊科巴   企业级的 100人以下的 也挺便宜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好一点的软路由跑2条500M绝对没问题,关键是你要会玩它的固件。
新路由3带机50台不是问题,问题是7621不管 ...

ER3200G2 对是这个型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50台,选好固件,正常办公用应该没问题,除非上班都在不务正业,能不能跑满意义不大,双线1+1估计始终 ...

小包数据指的是什么?

网友F:
7621带机50台跟玩似的。如果不考滤千兆带宽需求的话用7620都能轻松带机50台。新三带个200台机子应该没什么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7621带机50台跟玩似的。如果不考滤千兆带宽需求的话用7620都能轻松带机50台。新三带个200台机子应该没什么 ...

这么牛P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