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1.3元的FSL佛山照明5孔插座面板-拆

楼主(2020-05-15):
家里的墙插有点紧刚好看到x宝的3.9元3个的佛山照明5孔插座面板
买!

就是这个样子的
上正面照

背面照

再来个正面的——摘下面具
这年头的插座都有保护门的了吧
想想老家房子用的好像都没有,要不要换掉?
旁边的磁铁吸上了,这是个铁板

螺丝钉卡着不会完全掉出来的——好评
还是我见识少?

这个......铜片?铁片?

磁铁对螺钉起反应了
磁铁对金属片起反应了
应该都是铁的——差评

===200516===200516===200516===200516===
二楼说的对,标题与内容不符。
那么...继续拆。

铜片厚度实测0.67mm,
应该是0.7mm的规格了,实测一般都会比规格标准小那么一丁点
宽度大概3.8。2.5方。
自己买个线和插头接上,比现成的排插香吧,除了那让我唾弃的颜值。我家老爷子就老这么干。

技术有限,不能完好的拆解。
但是既然标题说了要拆的,那还是要拆的。
只能来个破坏性拆解了。
用刀片把几个扣子削掉。
这个强插还能用不?
大神们都是怎么拆的?

网友A:
标题与实物不符

网友B:
背板是铁的,貌似只有低档插座才用铁的。淘宝上的欧普和美的插座也有几家有首件拍一发二活动的,有5块多3个的,3块多2个的,5块多2个的,质量比这个好,可以用天猫农场的3块钱红包撸

网友C:
螺丝钉和螺纹那块都是铁的,不用纠结,更不要因此差评,要是都换成铜的拧线容易滑丝,再说这两样东西也不是用来导电的,导电的是里面的那个舌头,那个是铜的就行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标题与实物不符

已重新编辑补充,现在符合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背板是铁的,貌似只有低档插座才用铁的。淘宝上的欧普和美的插座也有几家有首件拍一发二活动的,有5块多3个 ...

之早几天看到欧普的4块多吧,不知道还有没,找机会再入手个来拆解看看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螺丝钉和螺纹那块都是铁的,不用纠结,更不要因此差评,要是都换成铜的拧线容易滑丝,再说这两样东西也不是 ...

你说的对。
咱的差评也就这么一说,并没有在x宝上差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