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什么路由器带弱信号踢除?

楼主(2020-05-15):
家里两个路由器,在不同房间时,手机不会自动切换到信号强的路由上,因此希望找一种成品路由器带弱信号踢除功能,有知道指点一下谢谢。

网友:
弱信号踢除,基本没什么用的,使用的体验不怎么好

网友:
这个得用子母路由实现,有条件的话用AC+AP效果更好

网友:
k2p 的高恪固件有这功能。
估计其他高恪固件也有这功能吧。

网友:
老毛子固件有这个功能

网友:
我有一个带这个功能  想买不呢

网友:
我用的K2刷的高恪固件就自带这种功能,你看看你的路由能不能刷这个固件。

网友:
newifi mini刷的高恪4.2,7也带这个功能

楼主:
统一回复,谢谢大家,我要成品路由。

网友:
最好事专业AC+AP,或者用普通路由器、要适配有集客、高恪AC、AP固件的的、刷了就可以做AP和AC用。

网友A:
成品的我就知道ubnt能踢弱信号,其它的不清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成品的我就知道ubnt能踢弱信号,其它的不清楚

价格对家用来说有点偏高了,有200以内的吗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价格对家用来说有点偏高了,有200以内的吗

200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功能,企业级AP好像有不少带这种功能的,但价格肯定不是200能搞定的,买路由刷第三方固件是最省钱的办法。

网友B:
偶也不知道便宜的型号有没有这个选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偶也不知道便宜的型号有没有这个选项

这您样的回复体现诲人不倦,虽然自己麻烦多了,但别人看了易懂,印象深刻.

网友:
网上买个刷好的成品,自带这功能的估计价格都不低,厂商一般定义为商用或企业用才需要的功能。

网友:
我的有这个

网友C(2020-07-19):
水星D191G  ,
比较便宜的可以用这款,多多上经常80多,搞2个,设置成同样ssid,就可以随便漫游了。
参考这儿 https://www.acwifi.net/9909.html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水星D191G  ,
比较便宜的可以用这款,多多上经常80多,搞2个,设置成同样ssid,就可以随便漫游了。
参考这 ...

191G也没有弱信号踢除,要靠协议,就算路由支持了,有些手机也不支持

网友:
可以试试60-90的磊科MG1200AC带802.11kvr的原版固件的无缝漫游功能吧:lol:2个没啥问题,3个和以上据说有问题,没试过,只有1个90的专用5g频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