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交流电机如何反转?

楼主(2020-05-15):
经常会遇到交流电机倒转的问题:
1. 单相交流电机;
2.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;

都有哪些方法呢?我们可爱的电工

网友:
1. 单相交流电机种类多,要看具体用途的种类,一般是内部改线。
2. 三相交流异步电机只需要换相即可。

网友A:
单相:电容一端与输入对对调;;
三相:其中两端对调。

网友:
三相交流异步电机 调一相就行了.

网友:
倒顺开关,变频器……

网友B:
三相的还不简单?任意两相对调就反转,电容式单相的貌似不好改,如果两个绕组对称的话直接将电容换到另一个绕组就行了,罩极电机也没法改,同步电机的转向随机,像小吊扇那种带起动辅助装置的可以通过改弹簧实现反转。

网友C:
之前朋友街边杂货铺买的电风扇打开偶尔会反转,用手转一下扇叶才正转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,淘宝买单相/三相  倒顺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之前朋友街边杂货铺买的电风扇打开偶尔会反转,用手转一下扇叶才正转 ...

电容失效了,缺少移相电流

网友:
启动电容移相就可以了.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三相的还不简单?任意两相对调就反转,电容式单相的貌似不好改,如果两个绕组对称的话直接将电容换到另一个 ...

电容分相电机或罩极电机可以把定子反装实现反转。

网友:
单向电机,副绕组头尾互换就反转。

网友D:
有个东西的名字叫:接触器

网友:
看样子楼主没学过电工原理

网友(2020-08-29):
引用 网友A:
单相:电容一端与输入对对调;;
三相:其中两端对调。

该坛友说得好撒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有个东西的名字叫:接触器

接触器也不是正反转的。接触器是类似继电器的东西

网友:
单相的,如果有启动电容那就把电容两根线对调一下就行,如果没有启动电容,两根线直进直出的,那就没法调了。
三相的很简单,一相不动,对调剩余两相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三相的还不简单?任意两相对调就反转,电容式单相的貌似不好改,如果两个绕组对称的话直接将电容换到另一个 ...

罩板转子反装

网友:
这个是接触器控制的单相电机正反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