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到底还敢不敢买变频空调?国内的空调安装什么时候能够正规起来?

楼主(2020-05-15):
最近这几天打算买一台空调。上网上看了看,好像定频的机器已经没有了,95%都是变频的。正好公司的同事有一台美的的,一级能效变频,才装了6天。打算出手给我,一口价成交。

前几天在网上查了一篇文章,可以从我的帖子里边面看。讲的是别人的装机记录。总体意思就是安装很不正规。

我心想这都2020年了,装变频机应该比较正规了吧。第一天拨打了400电话。美的下工单,晚上开始移机。

拆机的过程总体还行。但是有几点,第一回收制冷剂的时候没有切换到定频模式。只是大约估摸着开了有三四十秒就收完了。第二喇叭口拆开之后没有包胶布,直接从墙洞里抽出来。有可能喇叭口会污染。

拆机结束。

自己开车就把空调拉到了家里。师傅也跟着过来了。开始装。先把内机挂好,管道放好。在这期间我给师傅聊了聊真空泵的事情。师傅信誓旦旦的说,我们是专业的,你随便检查。我想检查但是又有点不好意思。心里头想了好几秒钟最后决定还是检查,于是动手开始检查真空泵。

不检查不要紧,一检查吓一跳。

首先,真空泵窗口看不到任何油液,接着,连接真空表之后打开真空泵,压力稳定在负0.04,标准值应该无限接近负0.1的。不知道是压力表的问题?还是管道问题?还是真空泵的问题?最后,我直接用手指头堵住真空泵的口。结果基本感觉不到吸力。连真空发生器的吸力都要比他大。

一时间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。

想了一会儿,我直接叫停了师傅。把这个情况给师傅说了之后,师傅第一反应就是说我们的泵都是这样的,那个压力(-0.04)已经可以了。我坚持不同意。师傅说那要不你看吧。联系400电话之后,决定支付140块钱让师傅走人。

师傅走了之后,我的心里久久不能平静。和他聊天的时候,他说他今天一天装了16台空调。

我觉得目前来说,没几个人会注意这些东西。消费者不懂情有可原,可是安装工不能敷衍了事,何况,认真做起来并没有什么难度,也许加点真空油都好了。可是他们连这点小小的努力都不愿意
厂家辛辛苦苦研制出的空调,可是到了安装这边却没有人在意。所以,我提醒大家,安装空调前请检查工具。
明天继续吧,继续拨打400电话,看下一个师傅的工具怎么样接着再聊。

这是目前的样子。

第二天,早上从微信公众号下单,半个小时候接到电话,还是昨天的服务公司,我把情况说明后,对方说我们先了解一下情况在回复你。半个小时没有消息,最后我把电话回过去,对方一直忙线,然后拨打400电话,客服说催一下,紧接着服务公司打来了电话,说明情况后,我还嘱咐他检查真空泵液位。小师傅满口答应会仔细检查,稍后在电话安排工人。

一个小时候,接到电话, 从电话里听出来是个年轻小伙子,沟通后在家等,20分钟后到家里,之后开始检查工具

首先,真空泵很新,管子也很新,但是,压力表不是负压表……心里开始矛盾,到底同意不同意让他用正压表抽真空呢?先试试吧,打开后,指正直接反转(废话,抽真空正压表肯定反转)到了金属档杆的位置,哪里来的金属档杆,当压力过大超过正压表极限时,在250的位置有个金属档杆,防止表针旋转超过一圈。心里感觉应该真空泵没问题,接着去下连接管,直接用手指堵住吸嘴,感觉吸力比昨天的大不少。算了,就这样吧,如果不同意,再换个人,说不定会怎么样呢?再说,小伙子同意抽真空按照我的步骤来。于是决定开始干活。

闲话少说,外机固定好后开始抽真空,15分钟后关闭阀门,打开高压阀半秒钟后关闭高压阀,去下连接管。有一点点冷媒露出,应该在允许范围内。(说到这里,有想起来16年在路边找的安装工,取下管子时候,冷媒至少泄露了5--6秒钟,眼前一团直径80厘米的白色烟雾球,两个月后制冷剂泄露完了了,又联系400派单,因为家里3太美的,任意找了一个保修卡,工人免费了检查所有接头和连接管,再次添加冷媒后,一直使用到现在。由此可见,路边摊不靠谱。)之后开机试机,感觉还行。15平米的地方,稳定下来后制冷功率270w。

想起来了,好像抽真空后没有保压观察。

以后再观察吧,如果有泄漏,过半年就看出来了,目前使用一切正常。

个人体会,安装工一定要找厂家的,虽然不敢说绝对比路边摊好,起码概率上讲,比路边摊好很多。其次,最好找个年轻的,好沟通。遇到年纪大的师傅,超级自信。张口闭口20多年经验……你怎么说服他按照你的步骤?

好了,这次就到这里吧,空调是好空调,挺省电。总体还行。过几年再装空调,继续聊。

网友:
不懂,安装空调还需要什么工具吗?我原来以为有个十字改锥就行了呢。

网友:
楼主你知足吧,我前几年找苏宁移机,工人故意把老铜管折坏一点,然后让我花四百买新铜管

网友A:
你把变频器送给我,就是定频的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B:
我家来装的工人都没带真空泵,直接放掉了一点,小米的

网友:
等到爆炸了,厂家就开始各种推脱,最后就变成厂家和售后各种扯皮。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。大金和日立的空调好,但是又有多少人买呢?

网友C:
  楼主啊,1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忽略了,你有没有检查安装工的扭力板手是否有计量检测的合格证。

网友:
以前还好。。。
现在可燃,以后是易燃易爆制冷剂,抽真空很重要的。。。

我就很好奇,真空泵为啥要看压力。。。
不能弄个流量计么?
设备应该每周都去确认下功能是否正常。。。弄个罐子接个真空表抽抽试试。。。

某品牌是正压拔管,真空泵抽出冷媒有白雾了断开接头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把变频器送给我,就是定频的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和变频器关系不大,主要还是看制冷剂。

网友:
安装工一天几千块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变频器送给我,就是定频的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然后你装自己家定频上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家来装的工人都没带真空泵,直接放掉了一点,小米的

我家的也是!直接放呀!

网友:
京东定频的大把啊。
现在的空调真不值得移机,1000多就能买个新的1,1.5匹三线牌子的了。

网友:
楼主都这么牛X了,为什么不自已移呢?

网友:
你以为定频就不会坏,我一个经历,厂的办公室空调,新空调,那些主管为了早半天使用,让机修自己安装,安装好了以后不到一个月全部冷媒漏光了,才叫品牌的过来保修,当年没有现在的严格要有安装记录,当时过来检测一个连接头没装好,打上了冷媒使用了半年左右,第二年夏天(广东只有3-4个月不用空调),离一年保修还有2个月,又开空调了,那些主管感觉不够冷,让外面的人来加冷媒,跟着超级冷了一星期,又不冷,又叫那个人来加冷媒,顺便清洗内外机,最后把压缩机也烧了,最后让品牌的来检查,保修了一次压缩机,最后的最后这台空调老板送给一个车间主管拿回家,用到现在没坏。。。
另一个就是同样那个让人来修空调的主管,控制电房的冷却空调,5匹x3,他竟然安排用清洁剂加高压枪一年清洗2-3次空调外机.不到3年3台格力定频柜机的外机散热器全部薄如纸,全部废掉。。
都是人为的修坏的,正常使用很难坏,就像汽车,我几台汽车,最长时间的已经超过15年了空调还没加过冷媒之类的,只要洗车使用用不是高压水,冲洗一下散热网内外,就很好

网友:
哪有什么标准啊····锅内都这样的····习惯就好了·····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楼主啊,1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你忽略了,你有没有检查安装工的扭力板手是否有计量检测的合格证。 ...

严格说是不是要用到定扭扳手?

网友:
确实是这样,空调出厂只是半成品,安装工作非常重要。我之前买的科龙,两个年轻的工人师傅抽完真空没做保压,也没看真空表直接开高压阀。说不会有事,结果一放制冷剂发现管道喇叭口拉开了漏氟。然后把制冷剂放光重新定量加注,还是不做保压测试。一开阀门又漏了。气得我要售后重新换了一台新的外机。。然后老老实实抽真空做保压测试。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严格说是不是要用到定扭扳手?

看见过德国工人装空调视频,力矩板手,保压,还有一大套工具,感觉德国空调安装费也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看见过德国工人装空调视频,力矩板手,保压,还有一大套工具,感觉德国空调安装费也贵 ...

磨洋工,看老外的手机 维修视频也是, 酒精清洗,上锡 ,清洗,锡线除锡(为了除老锡)酒精清洗,再上锡,酒精清洗,补焊 清洗。。。,虽然考虑很周到,仔细,做事讲究。搞科研似的,真是急死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