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机] ASUS T00C手持式行动话机 各位大神给看看这个玩意怎么修?

楼主(2020-05-15):
前几天发了3次不知道为什么不显示图片,

小手机充电没有反应,连电脑也没有反应,接维修电源开机100ma定住,还以为是电源IC坏了,就买了两个,今天收到换上还是那个样那个样子,定电流100ma,

大的应该是个类似显示器的东西,可以给电池充电,但是屏幕不亮(不清楚是本身就不亮还是坏了),各路大神给研究研究看看怎么哪里的问题,字库好像也不坏,如果是字库应该充电有反应才对啊,我怀疑是不是CPU坏了。

网友A:
测一下电池电压,既然电池可拆卸,试试单独给电池充电,然后在开机,如果可以开机,那就找尾插的茬,不是的话我也不知道从哪分析了,我不专业啊

网友:
换个字库试一下

楼主:
不是字库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测一下电池电压,既然电池可拆卸,试试单独给电池充电,然后在开机,如果可以开机,那就找尾插的茬,不是的 ...

不是电池没电 不修了 应该是CPU坏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不是电池没电 不修了 应该是CPU坏了

cpu坏了就干cpu

网友B:
华硕这个好像是intel方案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华硕这个好像是intel方案的。

高通msm8226

楼主:
y没有好的CPU往上换啊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y没有好的CPU往上换啊

马宝买一个来换上不就好了

网友:
小电流先检测外围电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