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万用表改锂电悲剧了

楼主(2020-05-15):
万用表改锂电用了很长时间,今天不开机了以为没电了,拆下电池感觉有点鼓,充电电池直接短路,充电器灭灯。
拆出电池一股芳香的味道,并且上部已经开口。电池是两串锂电,去掉了保护板的。
电池内部已经发黑
以为是电池问题准备换一个电池。电看万用表电池仓发现不对了。
这里已经烧变形了,电池扣链接线已经烧成裸线了。

电源线烧成铜丝了,这只表放在抽屉里,细思恐惧。
发张拨盘触点排列

侧边也有高温烫伤的痕迹

修好了。
退测故障原因是这样的,电源线绝缘破损,短路,导线发热烫伤外壳。和电池仓并且
由于电池没有装保护板,导致电芯短路发热,烧坏内部绝缘导致内部短路,最终先鼓包后涨破。
所以锂电还是要加保护板的,这次是真的危险。

网友:
没保护板也你敢放表里面用,

网友:
用好了是锂电,用不好是李逵

网友:
我还是老老实实用9V吧

网友:
我觉得零几年有五号电池加升压电路套件,装好后配合废旧镍氢放在万用表里安全些,万一短路只是旧镍氢发热,缺点是二次电源有纹波干扰影响点误差。还有一种网购8节五号电池盒和一些假电池占位器,一种6节五号碱性加两占位器,另一种7节镍氢加单个占位器。

网友:
问题是怎么会出现这问题?难道电池里接的电线不用热熔胶固定?

网友:
不加保护板胆儿肥啊,注意安全第一,教训太多了

网友:
电池保护板的重要性 这回体验到了吧  我的改了好几年了 一直正常使用

网友:
从08年左右就用锂电供电,从未出过问题。

锂电带保护板直接两串,一正一负,中间接外壳,万能充分别搭外壳充电,妥妥的。

网友:
定时炸弹,得不偿失

网友:
最终表有没修好
什么问题

网友:
黑化肥挥发会发灰。

网友:
没必要把,我的福禄克电池可以用好久好久。

网友A:
电线好好的在壳子里怎么会突然短路,除非电线本身就有问题

网友:
我是爱好者 一节9伏电池 能用好几年  真心没必要折腾

网友B:
还好没着火,要改还是拿俩14500串下用好了,比较可靠些

网友:
聚合物电池你居然不加保护板???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线好好的在壳子里怎么会突然短路,除非电线本身就有问题

可能是多次拆卸电池导致电线破皮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还好没着火,要改还是拿俩14500串下用好了,比较可靠些

我就是用的你说的方法

网友:
确实危险,这个聚合物电池太容易着火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