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做个光控小夜灯献给母亲

楼主(2020-05-15):
年迈母亲要起夜,希望有个小夜灯心里踏实点。我翻出多年前的单LED灯和闲置的五福一安,欧了。
没过几天,母亲说,最好能有个开关,不然白天拔晚上插有点麻烦。
不就是光控的事吗,easy!于是有了下面的光控小夜灯。

n年前的小灯:

光控灯原理图:

光控灯PCB图:

正面:

背面

经测试,光控小夜灯待机电流20微安,工作电流20毫安。

吸顶灯开着,它就不亮:

吸顶灯关掉,它就亮起:

总体效果不错:

迟到的母亲节礼物。祝天下母亲安康!

网友:
弄个透明套管包一下,裸着时间长了会积灰

网友:
板子有些单薄,找个废透明读卡器外壳装上,效果好一些。

网友:
我感觉太亮了点...

网友A:
直接接电池不行吗  毕竟充电头待机也有损耗

网友B:
若是有一个导光外壳,既可以保护纤弱的板子,又可以让光线柔和并增加光照面积

网友:
换一个带USB的86插座,都不用充电器了

楼主:
手机照相,画面亮度自动提升。
可以把限流电阻弄大一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接接电池不行吗  毕竟充电头待机也有损耗

各有利弊哈。
既然插电了,就不会在乎那一点点的耗电了。待机电流小,充电头发热就小,安全一些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若是有一个导光外壳,既可以保护纤弱的板子,又可以让光线柔和并增加光照面积 ...

DIY最头痛的,就是外壳了,除非3D打印。

网友:
捷配免费打样铝基板不香吗?嘉立创5元板不香吗?。。
另外壳子问题很简单,不讲究弄个透明热缩管。。讲究的买点滴胶,仿真水,透明环氧胶,弄个火柴盒包起来,直接注塑,然后弄个2000目砂纸慢慢磨,表面磨成磨砂的还能散光,提供柔光效果。

网友C:
同样家有年迈母亲,夜里要起来几次,前些天撸86遥控开关,就装到丝笼台灯上,遥控贴床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同样家有年迈母亲,夜里要起来几次,前些天撸86遥控开关,就装到丝笼台灯上,遥控贴床边 ...

真不错            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

网友:
你应该安装个雷达灯才对呀!

网友:
为什么不用人体感应的呢?放在合适的位置,人起灯亮,人睡灯灭

网友:
比较菜,只能弄个热卖的双控

网友:
一元钱包邮,买个小夜灯,外壳都有了。

网友:
改个充电电池的。我觉得小夜灯用1-2ma电流就足够了。

网友:
楼主的礼物不错,祝老人家身体健康

网友:
什么原理?AO3401低电位导通,高电位截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