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软件] 安装Win95问题

楼主(2020-05-15):
实体机安装Win95,首次启动出现以下画面:
(英文版原文:While Initializing device IOS: Windows Protection Error. You need to restart your computer.)
之后再也没有真正进入过Windows95系统。

老主板“华硕 P4U800-X”,BIOS没有VT-x AMD-V 选项。
下载了amdk6upd.exe 补丁。是进“安全模式”后,执行吗?
若进不了“安全模式”,怎么运行这个补丁?

参考帖子:
https://tieba.baidu.com/p/5932018363
https://bbs.csdn.net/topics/40406867
https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63912229.html
https://zhidao.baidu.com/question/597328073.html

网友:
多年不玩这95了,估计硬盘要格式化为FAT16才能安装吧!你试看。

网友:
像楼上说的。硬盘格式。95支不支持主板。BIOS支不支持。都很难说。太久远了

网友A:
我以前测试,Win95最高只能用865主板 总线533,512M DDR400内存,赛扬D 2.53G的CPU,你的配置应该高了,内核不支持,再说驱动也不支持.

网友:
这个电脑太先进了, Win98都不一定能跑
Win95需要奔腾2级别的处理器

网友:
好奇装这个干嘛

网友:
这是要装来给怀旧用的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我以前测试,Win95最高只能用865主板 总线533,512M DDR400内存,赛扬D 2.53G的CPU,你的配置应该高了,内核不 ...

附本机配置:

  处理器              英特尔 Celeron(赛扬) 2.80GHz
  主板                华硕 P4U800-X ( 宏碁 (ALi/ULi) AGP )
  显卡                Nvidia GeForce4 MX 4000 ( 64 MB / Nvidia )
  内存                256 MB ( 未知 DDR 334MHz )
  主硬盘              日立 HDS728080PLAT20 ( 82 GB / 7200 转/分 )
  声卡                宏碁 (ALi/ULi) M5455 PCI AC-Link Controller Audio Device
  网卡                宏碁 M5261 Fast Ethernet Controller / 华硕
  BIOS版本            Phoenix Technologies, LTD ASUS P4U800-X ACPI BIOS Revision 1003  /  BIOS程序发布日期: 2004年07月30日
  BIOS的序列号        07/30/2004-M1683/M1563D-P4U800XC-00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附本机配置:

  处理器              英特尔 Celeron(赛扬) 2.80GHz

mx4000,是ti?!硬盘要fat16吧,旧windows基于dos。win98才支持fat32.还有分区大小也要注意,主系统盘要低于一定数值

网友:
应该是安装批处理有问题,你先进一个汉字系统再看看这两行是中文的啥内容。

网友:
硬件貌似没有问题(也可能是ali芯片兼容问题,印象中应该可以用),系统版本是win95B还是OSR2以上版本?或者关闭autoexec.bat里面的smartdrv.exe试试.

网友:
要用WIN95,上虚拟机试试,这样还有的玩。或者是找到老机器。

网友:
有驱动吗?

网友(2020-07-31):
win95不支持agp显卡,第二版俗称win97才支持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