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3个排插 第三个今天拆不开了

楼主(2020-05-15):
图忘记转了,帮大家活动一下脖子吧,准备拆三个排插

这是第一个,买电线送的,本来是想在出租屋床头加个插座方便充电

铜片看上去很厚实,缺点是单面接触

这个是垃圾堆里找出来的,一个淘汰的监控电箱里  积了厚厚的灰,这是洗白白的样子

不是三无产品哦,有厂名的

拆开,火线和零线是焊接的,用的跳线约1平方,地线的跳线用铜条,弹片是铁质,通过铝铆钉连接  一波复杂的操作,不如整个用铁的来的方便

地线铜条约0.4mm  火线和零线的稍微厚点,目前0.5

这个是买电线送的,本来已经撸了5米电线了的,就是前面黄色那个,结果有个送排插,手痒又花了1块钱撸了一米线

港牛   质量可以的

连接线的盖子都是三角螺丝,我的x22拿到公司了,明天带回来继续拆

三角尺寸不合适,批头大了

用Y拧开

内部采用独立的模块,看弹片厚度还行

线径目测1平方的

材料到位下帖继续折腾出租房
end

网友A:
找有水泥块的地方,把一字改锥用力磨,直到能偏心塞入三角螺丝。我九几年拆过麦当劳肯德基玩具,上面也三角螺丝,一字改锥用砖头慢慢磨到合适。现在HotToys孩之宝figma中动玩具等,全变成超声波焊接,连一颗螺丝都没有,加上形状复杂不好找台钳受力点,拆解难度比苹果电源和品胜充电宝困难,有些再生塑料聚苯乙烯ABS生料等偏脆,容易压裂零件。有些山寨玩具反而采用十字螺丝固定,无损拆解方面和DIY好于品牌。

网友B:
三角螺丝找个宽度合适的一字螺丝刀,可以拆卸。

网友:
为毛线撸电线送排插,不是送插头插座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三角螺丝找个宽度合适的一字螺丝刀,可以拆卸。

有合适的3角为什么非要去破坏唯一的一字呢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有水泥块的地方,把一字改锥用力磨,直到能偏心塞入三角螺丝。我九几年拆过麦当劳肯德基玩具,上面也三角 ...

我房间里真找不到水泥地,只有磁砖缝能见到水泥

网友C:
难道楼主没有22合一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有合适的3角为什么非要去破坏唯一的一字呢

有合适的3角当然无需去破坏唯一的一字。在没有3角批头的情况下,才去考虑一字替代。其实3角批头在那种9.9元多合一组合螺丝刀里就有,当然论坛福利的多合一组合螺丝刀更不用说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房间里真找不到水泥地,只有磁砖缝能见到水泥

我房间也没有都是瓷砖,不过有一个自制电磨,两三个磨头和一两个金刚石砂轮片。屋里没有,楼下社区附近应该有够粗糙地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难道楼主没有22合一?

一只手都数不过来,带了一套前两天拿公司去用了,今天拿回来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合适的3角当然无需去破坏唯一的一字。在没有3角批头的情况下,才去考虑一字替代。其实3角批头在那种9.9 ...

我明明写的很清楚,有x22,结果一堆人叫我磨一字,公司就在马路对面,急用去拿都来的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