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爱德电压力锅维修

楼主(2020-05-15):
爱德电压力锅,用好后下次用时一直报警,数码管闪烁,拆开后不接市电,用一可调电源输出12V直接接入工作区,正常,判断是由于开关电源有问题,开始以为简单,接市电,310V高压正常,电源块REC2358工作电压12V正常,但通过变压器后输出在1.2V--4.4V变化,正是这个输出电压变化,走了不少弯路。
开始以为是电源块问题,网购了五块准备换之,到货后,更换,怕再有问题,焊了一IC座,一以便再不行,方便更换,完后还是老样子,头大,以为网购的电源块有问题,连续将五块统统跟换一遍,问题没有解决,难不成网购的都不能用?上网查,讲有可能电阻贬值,电容坏,分压取样电阻不对,统统检查了一遍,都正常,甚至将电容的ESR值都测了一遍,没问题, 闷了,实在不行,想将高压变化部分废了,另接一12V的小开关电源修复,冷静一下,只剩开关变压器没有拆下来检查了,拆下来终于找到原因,原来开关变压器的一组反馈供电线圈断了,由于没有反馈,电源模块建不成稳定的工作电压,整个电源是在不停的启动中,由于不停的启动,故输出部分就会产生1.2--4.4V的变化电压,上网找了一下,没有买这种开关变压器,定做的到有,价贵,本着节约的基本原则,想自己拆了绕,还好没有马上拆,用高倍放大镜仔细一检查。断头就在引脚边,尚有近8mm头,小心刮干净,用一细漆包线引出焊好,复原,好了,这个弯路走了太长。花了四天时间,不过,修复后还是很有成就感的。
上图:

不小心碰线,保险管断,短的找不到了,只能用稍长的代用了

手上还有几个12V20A的开关电源,也是输出电压变化,不稳,查了,元件都没有问题,是否跟这个原因一样,明天折腾。

网友:
恭喜楼主修复成功  累计经验可以快速判断故障点 下次就可以少走弯路

网友:
有过类似的经历。。。。

网友:
片子拍的真清楚

网友:
厉害,我有一个高压锅也是突然电源坏了,我也不会修,只能把高压的拆了,接个5V充电器上去,十几分钟搞定

网友:
开关变压器坏了,是有点麻烦,我也碰到过一次。不过用示波器很快就定位故障了。

网友(2020-08-29):
楼主采用的是排除法,当然费时费力。这也是初修家电必走的套路。如果先量一下变压器的副边电压,可能效果又不一样撒。

网友(2021-12-10):
请问楼主,这个电源板那里有售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