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拆一个学院门口卖的牛屎感人的假金士顿U盘 16G

楼主(2020-05-16):
同学拿来修的,看了一下 就USB口松动而已 给他补焊一下 焊牢就行了,这是他在学院门口小店买的  牛屎真的感人,现在还能见到牛屎U盘,真的少见了!这flash也是我从没见过的 ,好像是通过底板转接的  我没看懂是什么工艺,大家品鉴一下!丝印信息是Lg  FHT6989C1730AE

外壳,标的金士顿的16G

我已近补焊过了,上面这芯片我是真没看懂是啥

牛屎主控

换个角度看 这是没补焊的时候

这芯片厚度不均匀的

像是一个底板转接的,没看懂这是什么工艺,
上面的丝印信息是Lg  FHT6989C1730AE

牛屎u盘现在真的少见了,读卡器见到牛屎还是比较正常,

组件全貌

网友A:
我觉得存储颗粒有可能来自废旧手机,或者存储卡等焊接在转接板,然后软封装,最后焊接在U盘电路板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我觉得存储颗粒有可能来自废旧手机,或者存储卡等焊接在转接板,然后软封装,最后焊接在U盘电路板。 ...

肯定内存卡,tf卡,废手机的emmc价格合不来

网友:
老五1块u盘的真身?

网友:
牛屎圆形能认出来,换成方形的认不出来了?我之前买的投标U盘也是这个样的,玩都没法玩,好在不是扩容,不过寿命堪忧啊,用硬封F的投标U盘基本上都是扩容的,F的实际容量基本几百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