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拍摄] 拆修个中通视际x6行车记录仪

楼主(2020-05-16):
以前同事看我经常晒朋友圈修东西,然后问我这个记录仪能不能修,故障表现为,插电,开机,时好时坏的,有时候能正常开机,有时候卡在启动亮屏的一瞬间,有时候还很慢,我拿来,先拆机,断电池,插电,正常开机,拔电跳了,再插电,又能正常开机,只是没显示而已,再拔再插,都是能正常开机的,遂怀疑固件有问题,奈何小厂货,还没有固件,焊回电池,插电,开机,正常,拔电,再插,卡亮屏了,不能开机,按了复位,拔电,插电,开机了,正常了,再拔,再插,卡亮屏,死马当活马医,像之前复位后进入菜单,点恢复出厂设置,再拔电,插电,开机了,试了十几次,都能正常开机拍摄,神奇般的好了。

网友A:
小厂在处理固件包时会经常出故障

网友:
估计是板子上某处电容坏了,这种情况不知道罪魁祸首,后面断电时间长了还会故态萌发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小厂在处理固件包时会经常出故障

非常差啊,哎,这个据说还是买的,我看了后摄像头画质,送我都不要

网友B:
好像是凌阳或全志,双摄感光片我估计都是4分之1英寸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像是凌阳或全志,双摄感光片我估计都是4分之1英寸。

反正垃圾货,已经无所谓了,给人家修好了就好办了

网友:
我捡了个貌似和你这个差不多,就是电池坏了,换电池能正常开机,没插内存卡测试,丢在一边吃灰。

网友:
真垃圾的东西

楼主:
还要花钱买的,哎,今天修自己的记录仪,见了鬼呢!自己拿头子焊接的双MICRO USB 带OTG线,短的能用,原厂5米长自己焊头子就不能用,原厂的没自己焊接头子的,就能用,真是奇怪了,电阻也没大多少,也就0.5欧样子