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Indilinx] 请教下2263的单贴8ce,双贴8ce应该怎么跳线

楼主(2020-05-16):
请教下2263的单贴8ce,双贴8ce应该怎么跳线,记得有大神玩过,有两片芯片,是不同等级的,不知2263xt能不能像2258xt那样关闭等级区分,如果不行就要用2张板了,所以请教下单片8ce,两片8ce分别应该如何跳,望大神指点

网友:
同求跳线规则,可以关闭等级分区的

网友A:
你这也是够懒的,搜索一下2263xt第一个就是的啊。这个板子就两种跳线,ce不全就跳另外一组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你这也是够懒的,搜索一下2263xt第一个就是的啊。这个板子就两种跳线,ce不全就跳另外一组。 ...

我搜索肯定是搜索了,不过原理还是搞不太懂,所以还是请教一下比较稳妥,你说的应该是4片4ce,你的意思是如果我这个无法识别的话,就按它那个跳就可以了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我搜索肯定是搜索了,不过原理还是搞不太懂,所以还是请教一下比较稳妥,你说的应该是4片4ce,你的意思是 ...

就这两种跳线,两种都不识别就不是ce跳线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