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手持表] 特安斯TA801C精度一般般没吹嘘的那么牛

楼主(2020-05-16):
直接看图吧,一看就明白的东西,没必要多说。还是那句古话,买的没有卖的精,便宜没好货。可能便宜的机器是筛选出来精度比较差的。(纯属个人猜测)

网友:
价格在那放着呢

网友:
我也有一块,精度用于一般维修,够了,还是硬芯,7号电池,整机耗电也比较小,一般功能也有,小巧,对于我个人来说,够用了

网友:
最大误差仅0.096%,还要怎样精准才满意?

网友A:
C好象50都不到吧,校准也是要钱的,要省钱就自己校准呗这芯片校准教程满地都是,一般人也不需要那个尾数的精度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C好象50都不到吧,校准也是要钱的,要省钱就自己校准呗这芯片校准教程满地都是,一般人也不需要那个尾 ...

自己校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合适源或者可靠的参照表,其实不到0.1%的精度已经足够好了。

网友:
你要怎样?貌似都没超出产规格啊,要一字不差只能自己调了

网友:
这么便宜的表,有这个指标已经不错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校准最大的问题是没有合适源或者可靠的参照表,其实不到0.1%的精度已经足够好了。 ...

  不需要全部校,看哪个不顺眼校哪个即可

楼主:
好吧,因为我看到别人的测试一字不差,我承认我想多了,要求过高。

网友C:
这个表毫伏档有个致命问题,12V开关电源输出,用毫伏档测居然是670多毫伏。

网友:
没有电池测量专用档位的不买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这个表毫伏档有个致命问题,12V开关电源输出,用毫伏档测居然是670多毫伏。 ...

0660改9999的锅,属于硬件bug

网友E:
要按照厂家的指标,那绝大多数万用表都很好,为啥别的表差一两个字都被骂,特安斯差这么多,就是很好? 双重标准?(这个特安斯确实需要校准了!)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0660改9999的锅,属于硬件bug

这个bug有点致命啊,12V直流变成几百毫伏。差不多是纹波的峰-峰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0660改9999的锅,属于硬件bug

这个硬件问题0660芯片手册里面有解决方案,不能算是芯片bug。厂家不用心不采用是厂家的错。

网友:
我也买了一块,和之前胜利890C以及多块普通数字表比较,测量电压也是偏高一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要按照厂家的指标,那绝大多数万用表都很好,为啥别的表差一两个字都被骂,特安斯差这么多,就是很好? 双 ...

价格便宜的可以原谅

网友:
有人试过频率档位可以测量晶振吗,我的完全无法正常使用。记得之前有一片评测说优德利的可以测量。

网友(2023-03-06):
这个精度已经很可以了!!!你真要叫真跟基准源一样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