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存储] 拆个铭瑄的SSD 240G X5 YS9083XT + 不明的闪迪片

楼主(2020-05-16):
给同事升级笔记本用的,无损拆保修贴打开看了一下 ,YS9083XT的主控,颗粒是闪迪的,上面有点脏,不知道是不是重新打标的颗粒?

颗粒上的丝印是 SanDisk 28339 128G CHINA 7212DVCAE0EF
主控是  YS9083XT

拆解就到这 上机装了个1803,
简单跑了下分,还凑合吧。 回归论坛,最近比较活跃。欢迎大家评论

网友:
固态硬盘只用三星的路过一下,啊哈哈!!

网友A:
闪迪现在流行把容量也打上了?是我孤陋寡闻了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闪迪现在流行把容量也打上了?是我孤陋寡闻了么

很早就打容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闪迪现在流行把容量也打上了?是我孤陋寡闻了么

难道闪迪不是一直都标容量吗?

网友B(2021-04-21):
今天我也碰到一个这垃圾货,查都查不到!

网友(2021-06-29):
引用 网友A:
闪迪现在流行把容量也打上了?是我孤陋寡闻了么

sandisk一直都有容量。 我也遇到这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今天我也碰到一个这垃圾货,查都查不到!

兄弟,开卡工具找到了吗?  我也有一片25764   512G的颗粒,  配2258XT   就是没工具啊

YS9083XT开卡工具下载V8.00.00.16.766_FW190402
https://www.mydigit.cn/thread-276924-1-1.html

网友(2021-09-10):
打闪迪都是假货

网友:
丝印打的太假了,激光功率开太大了二维码都打的看不清了
刮开看看是啥

网友:
真的闪迪打啥?

网友:
这个牌子的固态,同一个型号好几种方案

网友:
看修硬盘的up主,用量产工具读出颗粒id然后再查是什么颗粒 这个方法应该可信度比较高

网友(2021-10-10):
铭瑄好歹是个牌子,居然还有说是用假颗粒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