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外设] 求指点:兄弟HL-1118打印机不工作

楼主(2020-05-16):
兄弟HL-1118黑白激光。以前正常的时候开机会预热,“沙沙沙”马达齿轮转一阵子,然后待机开始等待打印指令。
这几天开机突然发现没有马达转的声音了,然后橙色灯和绿色灯同时闪烁。以为没碳粉了,网上买瓶碳粉。打开碳粉盒倒出来发现里面还很多很多碳粉,估计不是这个原因,又加满盖上了。
现在是故障依旧。开机没有马达转的声音,橙色和绿色指示灯同时闪烁。打开上盖发现定影部分有发热温度。拆开看了一下也不会整,到处都是齿轮,怕搞乱。
有经验的哥们麻烦指点一下。拿去外面维修应该没有维修价值吧。

网友A:
电脑端的应用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吗

网友B:
https://support.brother.com/g/b/ ... qid=faq00000168_008  这里很详细,可以确定哪个部分出现问题。

网友:
先查查看故障码代表什么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电脑端的应用没有任何错误提示吗

电脑端提示“无法打印”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s://support.brother.com/g/b/faqend.aspx?c=cn&lang=zh&prod=hl1208_cn&faqid=faq00000168_008  这里 ...

哇,你这个真详细,非常感谢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常规故障判断  https://support.brother.com/g/b/faqend.aspx?c=cn&lang=zh&prod=hl1208_cn&faqid=faq00000 ...

很好,谢谢啦。

楼主:
卧槽,按上面链接的指示灯说明测试了一下,好像是高压电源部分故障啊,咋整好呢。

楼主:
高压电源是不是这块板哟?还蛮大一块电源板,好像淘宝有卖,还不贵。

楼主:
各位大神们,给点意见哈。

楼主(2020-08-30):
已解决,是热晕丝断了,换了就好了。

楼主:
电晕丝,紫薯布丁,紫薯布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