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首拆华为AR101GW-Lc-s接入路由器

楼主(2020-05-16):
首拆华为AR101GW-Lc-s接入路由器 ,一同分享,起评论!多大内存大家讨论下,官方数据256十256。

网友A:
华为AR系列路由器难用得要死,状态信息少得可怜,没有UPNP功能,搞得萤石云PC端和APP只能用中转模式,每个摄像头只能播放几十分钟就中断,换用爱快路由后,立刻可以使用直连模式,而且路由器里各种状态一目了然。

网友:
PCB上一大片电容都缩水没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华为AR系列路由器难用得要死,状态信息少得可怜,没有UPNP功能,搞得萤石云PC端和APP只能用中转模式,每个 ...

那是你不会配置,怪人家设备?

网友(2020-07-05):
引用 网友B:
那是你不会配置,怪人家设备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