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拆解奥科500烙铁芯,并分享一个简单的磁控烙铁架

楼主(2020-05-16):
买了一台奥科500高频烙铁,非常好用。可是买了2年,坏了3个烙铁芯了。
今天拆了一个,发现里面线没有断。估计是头子那里的线圈,高温原因,绝缘涂层脱落了,匝间短路,造成不热,温度低。
先上拆芯的图片

用钳子夹住头子,边转边拽,就可以把烙铁头拽出来了。可以看到,线圈的白色涂层已经脱落,手一碰,变成白色粉末。漏出里面银白色的芯线。估计这个芯线和头子短路,造成损坏。
下面给大家介绍如何磁控烙铁架

这是一个普通的烙铁架

这是旧硬盘拆下来的磁铁

粘结神器

烙铁头没有插到位,灯泡亮度大

到位以后,灯泡明显变暗

这是没有插到位的电流

插到位以后的电流。
效果非常好

网友:
真的很不错啊

网友:
一头雾水的进来,一头雾水的出去。

网友:
这是什么原理啊,加个磁铁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这个看起来有点浪啊

网友:
我的手柄有问题了,,线尾有发热

网友:
谢谢楼主分享,今早还修了电饭锅的线,又又又又断了,铰链处。
有没有好的烙铁座推荐,我的是奥科 sp-200  ,原装底座好贵
还买了一个奥科的 800 还是900, 那个手柄也好贵很难配啊

网友:
是高频的吧!

是不是强磁影响到涡流感应了?

网友(2021-09-01):
我有好多奥科 metcal 的烙铁头 新的  找我便宜的要命价格给你  好多型号

网友(2022-09-13):
加磁铁就可以?

网友(2023-02-21):
万用表好漂亮哦

网友:
这个是高频的烙铁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