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 拆个电源线(这次真的该仍啦)

楼主(2020-05-16):
这个电源线是两元钱一个根买的,还有18元一根的,这个在次带电脑也可以吧,结果还真不争气 ,没有几天就完蛋啦,我割开的线又给接上啦,那天又人带个四星锅来修,结果我插上后 就爆破拉,还很响的,火花也很大。就没有电啦。今天给剥开看看,用火烧发现线发红,然后露出本来面目,白色的铜包铝。
小小电线奥秘大,华丽登场真亦假。都说好十A怎么也能撑得住,那个几天它就断了线,谁来管啊谁来管,都到这个真便宜!

这一烧就看出区别啦。如果去店买,不能削开 该如果判断那

网友:
这东西是真坑人,我昨扔了两个,都是同样的问题,铜包铝!完全垃圾!

网友:
剪旧电器的线用。大功率的。

网友A:
两块钱估计好多都是铁的吧。。。

这玩意正规的一般没问题,最多缺点线径,弄回收铜。。。

网友B:
线芯那么细而且还是铝的,不烧也没天理了

网友:
买线材,不剪开确实没办法判断材质好坏。一般人只有认准大品牌,再看表皮上的参数。再说了,2块钱1条的电源线,成本摆在那,做工能有多好?

网友:
现在bvvr 3*0.75都已经3元一米了,还不含两边插头,按2米电源线算成本都在接近10元了,2元一根你也敢用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两块钱估计好多都是铁的吧。。。

这玩意正规的一般没问题,最多缺点线径,弄回收铜。。。 ...

铜包铝,都不沾锡,拆开用火烧能发现,不拆开估计也就看价格啦,两元是进货价格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线芯那么细而且还是铝的,不烧也没天理了

一根线里是30个线,单个线径也不知道多少,反正是带四星锅烧的,估计两千瓦,

网友:
看你第一张图这个三眼插头这里有没有品牌标识和 LOGO , 你这一看就是三无产品

网友:
再多说一句,卖2元的线最好别碰,5元以上的按我说的方法 可以考查下

网友:
一流的造假技术,也就是国内有吧?

网友(2021-12-11):
这东西,一般电器原装配的,都不会差,谁家都会留下几根,别去乱买就好了。早期的线没这问题,后面新买的假货多。

网友:
以后假线也该涨价了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