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源] 拆惠普HSTNN-YB5M笔记本电脑电池

楼主(2020-05-16):
前几天回收站转悠,看到个笔记本电池,跟老板说说,免费送了。回来直接拆,看电池标贴,有型号HSTNN-YB5M系列。
拆得四枚红皮18650,红皮上印有字迹UR18650ZT   S03A 。
这是传说中的大红袍吗?

单个电池测量都有3.6V电压,分别拆下来,给手电用吧。

网友A:
这大红袍颜色怎么有点淡啊

网友B:
最后一图,看着好像连铁皮都被干破了,太猛了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大红袍颜色怎么有点淡啊

不是相机原因,照片中和我肉眼看的差不多,的确有些淡。此处需要一个女坛友来鉴定一下这是什么色号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最后一图,看着好像连铁皮都被干破了,太猛了吧

铁壳没破,只有红色外皮破了。电池是用双面胶粘贴在塑料外壳上的,扯的时候力气小了还拉不开,力气大了就撕破了电池外套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大红袍颜色怎么有点淡啊

大红袍是有两种颜色,我拆过联想的笔记本电池,有深红和这种浅红的,都是2600mah的。

网友:
我怎么看像山上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