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网络] 闲鱼上收了个网件GS105 V1版千兆交换机直接开拆

楼主(2020-05-16):
闲来无事看到网件GS105 V2 V3 V4 V5都能找到拆机,唯独v1这个老家伙却找不到,直接闲鱼上收个看看有没有拆个看看,这不直接到手就拆.......

果真还是老版本用料足,还有自用一个GS105 v2版也是闲鱼收的洋垃圾用了也三四年了妥妥的,就不上图了坛里也有拆解图

网友A:
缩水要加引号  也要有资本才能缩水,,老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用料足就多好,新的也不是就一定偷工减料,,往往一颗牛屎能解决一堆老物件的功能

网友:
有些新的是集成高了,而不是缩水。上图的是MAC+PHY 显示还要另外加芯片。现在1个芯片已经完全了。

网友:
稳定就好了,堆料不见得就是做工好,也可能是技术不行啊。

网友B:
有些所谓的缩水是科技进步的表现,看看U盘,20年前是多大,现在是多大,体积最小的跟U口差不多,大那么一小块,还是为了能拔出来。再看看硬盘,并不是看着里面的东西少了就是偷工减料,还有个名词叫进步,当然有些缩水确实是偷工减料,这是不争的事实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些所谓的缩水是科技进步的表现,看看U盘,20年前是多大,现在是多大,体积最小的跟U口差不多,大那么一小 ...

恩赞同!!!!!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缩水要加引号  也要有资本才能缩水,,老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用料足就多好,新的也不是就一定偷工减料,,往往一颗 ...

好滴打上引号

网友:
看样子发热量不小

网友:
108稳如狗。就是夏天了摸着外壳有点热

网友:
国货是要加速循环,促进内需。做成这样好几年不会坏,厂家也等倒闭了

网友:
洋垃圾还是不碰为好

网友:
零件越多可靠度越差。

网友(2022-01-24):
我有一个V2的,放一个在弱电箱不断电几年没理过

网友(2022-10-11):
v1这个老家伙

网友(2022-11-27):
这原件看着就踏实

网友:
博通的芯片,发热都很大
我这里的主交换机,也是网件的千兆,放在弱电箱里常年不关机,特别的稳定
前一段在家收拾网络的时候把它换新了,不是旧的有故障,而是通电时间太久了,该换了

网友(2023-09-15):
这不是v1,这是V0吧?v1不是这个样子,v1没线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