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我的电视机没修好啊,大家看一看这是什么毛病?

楼主(2020-05-16):
上一次的创维液晶电视电源板修好以后以为已经好啦!结果刚刚发现好像是还有一点问题。问题就是看了一会儿以后画面就开始横波纹。然后关一下机,再开机又好一会儿。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会出现这种横波纹呀!大佬们帮我分析分析,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呀?应该怎么解决或者是检修啊?

楼主:
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产生横纹的现象是随机的,并不会一定产生。有的时候看了很久也没有这个。

网友A:
驱动板坏了,能修就修,不能修就换

网友:
帮你顶上去,让更多人看见。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高频干扰了,看一下周边是不是有高电压设备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驱动板坏了,能修就修,不能修就换

是屏坏了,没压屏机换排线别想搞定,这不是逻辑板的问题。

楼主:
真的不知道什么问题了,今天打开后盖一直看看好几个小时了,一直没出现横纹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屏坏了,没压屏机换排线别想搞定,这不是逻辑板的问题。

我也认为是屏的问题

网友C:
把屏与逻辑板的排线扣开  用橡皮擦擦

网友:
工厂模式恢复下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把屏与逻辑板的排线扣开  用橡皮擦擦

应该是屏线接触的问题,这个机器的保修的时候有过一次这样的问题,就是排线接口接触不好,售后上门给用胶黏住了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是屏线接触的问题,这个机器的保修的时候有过一次这样的问题,就是排线接口接触不好,售后上门给用胶 ...

修过一次,就是这排线接触不良,仔细观察的话,可以看到排线接触点已经凹陷,(后面的塑料片挤压变薄),解决的办法是将座上的金属片往下压下去一点,勉强用。

网友:
我修过的那个是创维家电下乡的那批,屏幕残影严重,静止图像20多分钟就有残影。

网友:
是某个芯片发热后不稳定引起的,开盖散热没问题就好
所以出现问题后立即开盖,试试哪里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