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电脑] 寿命超长可以当传家宝的鼠标,光微动光学编码器到底是什么?

楼主(2020-05-16):
之前咱们拆解科普了鼠标机械微动,机械编码器,光栅滚轮,和双模滚轮。朋友们都说不过瘾。

普通微动

机械编码器

机械编码器手感部分

机械编码器导通运动示意图

罗技双模滚轮

罗技光栅

想看一下更高大上的,光微动,光学编码器。

安排!

这个是双飞燕血手幽灵P93激活版光微动鼠标,这个鼠标我们只用来开箱评测,视频拍完我们就把它用作抽奖。在置顶的微头条下面就是抽奖贴,评论转发就可以啦。

这个呢是在网吧战斗过2年的Q50,拿到我手里的时候已经是伊拉克成色了,为了避免不太好的观看体验,我已经提前清洗过了。

因为要做光微动拆解,和一个做网咖的粉丝聊起来这个事,他说他们那里全都是光微动的,然后我就要了一个过来做拆解,没想到这种低配版拆开以后也是光学微动加光学编码器,所以今天拆解志愿者的重任就落在它身上了,P93还有抽奖重任在身,这次就先放它一马

在我印象中,双飞燕给我的感觉呢是老年机中的战斗机。
为什么这么说呢,这个故事还得从很久很久以前说起。

电脑刚开始普及的时候,一些老年人用起来特别吃力,老花眼看不清屏幕啊,不会打字啊,等等。其中有一条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不会双击。
可能年轻人体会不到啊,我们开个文件是不是要双击这个图标啊,对年轻人来说双击鼠标是最简单最自然不过的事了,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,比如我爷爷,就非常吃力,年龄大了么,手速跟不上,双击10次也就有1次成功。

然后双飞燕就特别贴心的设计了这个小红点,按一下就自动双击。

老年人专用小红点作为双飞燕的卖点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,甚至一度成为老干部活动中心的标配鼠标。
自从有了小红点,爷爷也可以自己愉快的玩扫雷拉。

后来这个小红点也一直存在,只是叫法变了,现在是游戏的火力键。这玩意堪称最早的硬件外挂,现在那些吃鸡宏,吃鸡连点器见了它都得叫爷爷。

话说这都是是什么鬼?这些鼠标你们用过么

我当时年轻,对这种设计并不感冒,这个小红点说实在的对我没有什么吸引力。
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个鼠标

里面有个小风扇,冬天吹热风,夏天吹凉风。这鼠标用今天的眼光来看都很超前。
它当年的广告语就是知冷知热,这个鼠标真的是挽救了我这个游戏宅男,从此妈妈再也不担心我冬天玩游戏冻手了。

这个神奇的暖手鼠标借给女同事卖殷勤,简直是不要不要的。

好了,我们回归正题

这个P93已经开箱了。包装不是我们关注的点,直接跳到上机测试环节。

原来这个激活版是这么个意思,它有4个特血核心,根据不同的游戏类型预制了4种核心模式,据说切换模式以后就像换了个鼠标一样。

还有这么多游戏预设,csgo,dota2,穿越火线等等。还有很多自定义的宏,看起来非常方便,平常游戏玩的少,具体游戏的话今天就不去测试了,请中奖的朋友拿到鼠标帮忙测一下。

今天我们重点解决的问题是光微动和光学编码器,好了这个Q50我们拆开了,内部就是这个样子,做工还不错。

这个微动和编码器就是我们这一期视频主要探索的地方了,他们都是光学结构,采用了LK(Light Strike)光击技术

我们先说光微动吧,为了方便对比,我们把机械微动拿出来一起说。
可以看到,机械微动是利用金属弹片上的物理触点接触或者断开来导通信号的。

光微动利用红外线光学感应,没有物理接触点,几乎永不磨损。官方宣传寿命5000万次。这个5000万次,实在没有条件测试,但是从这个网吧战损版的拆解来看,应该还可以再战几年没问题。

机械微动和光微动对比

光微动多出来2个零件,这就是光学组件。一个发射一个接收,也就是光偶。它俩一左一右夹着光微动主要部分

原理其实和罗技光栅差不多,所不同的是。微动簧片在小窗那里阻挡阻挡光线,代替了光栅滚轮

由于传统机械微动是物理导通,导通的一瞬间会产生非常小的,人类几乎察觉不到的振动,这会导致点击鼠标的一瞬间会有18~30毫秒的杂波信号,这些杂波信号会被精度极高的专业电竞鼠标处理器理解为双击,或者按键延迟。

当然,通过一些牛皮的采样算法和高性能的机械微动,这个问题可以完美解决。
可是,恰好某些厂家在“高性能电竞鼠标”上配置了高性能芯片,确“不小心”配置了垃圾微动。

高性能芯片和垃圾微动的组合,就是这样:

经常会听到有人抱怨,几百块的鼠标用1年就双击了,几十块的鼠标用好几年还没事。很多时候就是因为专业电竞鼠标太灵敏造成的。相比便宜的鼠标用低端的处理器,没那么灵敏反而不会识别这些杂波讯号,也就很少出现双击了。
鼠标做的质量太好,可以传给孙子怎么行?于是乎,各大厂商不约而同都在玩命宣传自己产品的手感和芯片,微动这事,就呵呵吧。

而光微动鼠标就没有这个问题,它完全消除了抖动,测试波形干净利落,点击按键1毫秒内就能相应,这一点完全秒杀传统机械微动。
左边是机械微动波形,右边是光微动波形

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光学编码器

这个光学编码器和传统机械编码器放在一起感觉差不多,仔细看针脚不一样,这个光学编码器多1个脚。

拆下来看一下,上半部分和传统机械编码器大同小异,都有个塑料转盘,和金属片。它俩接触产生滚动手感。
不同的地方在于,这个转盘没有物理导通功能,上面这一圈金属是用作红外线反射的。

它转起来的时候,红外线在塑料和金属上形成不同的反射波形,被光敏原件接收,芯片根据这些数据计算出滚轮的移动方向和速度。

这是机械编码器,对比一下

和光栅滚轮相比,这个编码器集成度高得多,因为光敏原件都集成到一起而且有外壳,可以肆无忌惮的光污染了是不是?

某技光栅哭晕在厕所里

它的官方说明是1000万圈的寿命。而普通的机械编码器寿命只有几十万圈,再长一点的好像200万圈顶天了。同样这个太长了也无法测试,但是通过拆解和普通机械结构对比,基本能判断出来这个寿命是超长的。

这里肯定有小伙伴们要问了,既然它这么牛皮,那能否把这些光学套件移植到普通鼠标上呢?毕竟某宝上这些零件也才几块钱而已,真的是非常良心。

拆解的过程中呢,我简单测试了一下,应该是不能直接移植的,但不排除有大神可以改出来,这里就交给评论区大神吧,如果测试出改装方案可以评论区留言一起探讨。

最后再说一下芯片吧。

P93采用PMW3325光学引擎, 它是2016年推出,定位中高端。但是在2020年来说,已经有点力不从心了。
平心而论,这么高大上的光学微动,加上光学编码器,应该配一个更高大上的光学引擎。不过话说回来,149元的定价,还要什么自行车
目前市面上已知的还有雷蛇,富勒,ttc这几个厂家有光微动产品。

后面我们会陆续评测。目前网上能找到的资料比较少,这些鼠标呢我没上手,
原理大同小异,简单对比一下。

雷蛇光微动

TTC光微动

富勒光微动

只有富勒的结构看起来和其他几个不太一样。是敞开式结构,具体手感,寿命不得而知,但是给我的感觉是集成度有点低,防尘性能堪忧。
最后总结一下。我个人的工作原因,和电竞产品打交道比较多,什么奎蛇,罗技,等等。如果这些大品牌用上双光学组件,那宣传真的要吊炸天了,恨不得全地球人都知道。

相比这个双飞燕实在是太低调了,它给我的印象一直是老干部活动中心标配鼠标,通过这次拆解呢,也让我重新认识了它。在国产品牌里,它的创新能力还是非常不错的,但是感觉品牌力很低,再一个要吐槽的点就是,它这个外观设计看起来真的有点土。配不上这么硬核的芯。

看到这种不中不洋,不吐不快的设计,各位看客怎么想?

好了,这一期就到这里
我是好奇心拆解,科学拆家小能手,同样喜欢拆家的你,请关注我!

楼主:
我是好奇心拆解,在头条,b站,百度等都有入驻,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关注一拨
另外这个鼠标头条那边在抽奖,点我名字,置顶的微头条就是了

网友A:
很好的科普贴 请问哈 问题1 无线鼠标有没有光微动的    问题2 gif动画用啥软件制作的 谢谢科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很好的科普贴 请问哈 问题1 无线鼠标有没有光微动的    问题2 gif动画用啥软件制作的 谢谢科普 ...

目前我找到的资料,光微动只有蛇,富勒,双飞燕这3个鼠标厂家有,另外ttc有光微动,不知道用在哪个鼠标上。
好像蛇和双飞燕有无线,富勒不清楚

gif动画有2种
1种是自己用ps做关键帧,然后用pr合成gif
再一个就是拍摄成视频,pr内导出gif

网友B:
好吧,我反正遇到了罗技的光滚轮的LED衰减问题了!时灵时不灵的,换了对管后,就好了!衰减是光电元件的致命问题,虽然本身的驱动电流并不大!但是就会衰减!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好吧,我反正遇到了罗技的光滚轮的LED衰减问题了!时灵时不灵的,换了对管后,就好了!衰减是光电元件的致 ...

衰减是避免不了的。光栅这个技术确实不错,不过也该升级了。集成度高一些会减少衰减,提升防尘。另外换对管时候高度必须和原来一致,不一致可能会失效

网友:
在头条上面看到过这个……
估计也传不到孙子辈,因为还是有机械结构……模拟按钮手感的部分。只是不容易抖动而已……

网友C:
双飞燕算什么辣鸡,这么硬的广告做不出市场来的

网友:
还有罗技高端用的自适应滚轮 能根据转动速度调整成急速或有段落感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双飞燕算什么辣鸡,这么硬的广告做不出市场来的

了解一下再说吧。不是什么硬广告的问题。双飞燕在国产品牌里,创新精神还是不错的,就是外观设计太烂,手感一般,更不会营销。平心而论,如果逻辑用上光微动,光学滚轮,你会觉得逻辑烂么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了解一下再说吧。不是什么硬广告的问题。双飞燕在国产品牌里,创新精神还是不错的,就是外观设计太烂,手 ...

光学滚轮又不是个稀奇东西,光结构的机械键盘也都是烂大街的货了,又不是什么高科技

网友:
这个详细,应该精华吧

网友:
光微动应该好改,给发射端供电,接收端连接在原鼠标的按键处,这样来模拟机械微动的导通和断开,就是电路板,微动管脚都得动,那个光编码就不好改了,得有识别信号,一般人不好改啊

网友:
现在用罗技低端最便宜的M100非国内版,光栅滚轮声音手感真是还没有我19块的国产无线鼠标机械滚轮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光学滚轮又不是个稀奇东西,光结构的机械键盘也都是烂大街的货了,又不是什么高科技 ...

不要转移话题。这技术确实不咋地,就是个光耦而已。但是有几个外设厂家在用?罗技为什么不用?

如果,罗技,赛睿用上光微动,光编码器,你是不是要跪舔了?

我的帖子说的很明白,双飞燕在国产品牌力有创新精神,也有很多奇葩鼠标,都列出图来了。而且很土,不会包装,说的清清楚楚。但这些不是“垃圾”两个字就能一笔带过的。
纯技术讨论帖,不想牵扯别的,请文明回帖,别看起来像个“垃圾”一样到处喷

网友:
双飞燕的创新能力不错啊。双飞燕也是老品牌了。

网友:
长见识了、感谢分享!

网友:
机械微动有杂波,为啥不拆开并联个10nF的电容,增加个RC滤波电路,再战3年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不要转移话题。这技术确实不咋地,就是个光耦而已。但是有几个外设厂家在用?罗技为什么不用?

如果,罗 ...

张嘴闭嘴就是喷子,现在水军真流弊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张嘴闭嘴就是喷子,现在水军真流弊

不知道你这是什么逻辑,帖子也不看完,张口就说垃圾。我辛辛苦苦发个贴,到成水军了?你抱着键盘上来就垃圾,真是垃圾人说垃圾话,不和你计较了,自娱自乐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