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办公] 求助爱普生V10扫描仪故障

楼主(2020-05-16):
扫描仪 扫描不能完成扫描 提示什么。。。是否具有锁住功能。应该是软故障,请求大家帮助

网友:
我的v10也是有问题,本来好好的,突然就不能用,连接是正常,不过扫到一半他就会说连接错误。每次都是到同一个位置它就连接错误了。

网友:
估计是排线松了吧,拆开检查下吧

网友:
有可能是排线松了,我不小心摔了一下,刚才又可以了。。。。

楼主:
故障已经排除,重新安装扫描驱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