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苏泊尔电压力锅煮饭不到时间就跳了

楼主(2020-05-16):
问题请教:苏泊尔电压力锅煮饭不到时间就跳了,测锅底中间的温控器(带弹簧的)阻值104K坏没坏能用吗?我换了块新电源板(原电源板拆下没看出来有问题,安上时立即烧了个好像Y1贴片,挨着的D3贴片2极管也坏了)。现在电源板接好线后,用灯泡保护接220V电源,开机前面板显示正常,可是功能选择后电源板的继电器一吸一跳,灯泡也一亮一灭,不知道好使没有,现在不敢撤灯泡保护接电源,还有问题吗。

开机前面板显示正常。

换的新电源板。

网友A:
串灯泡带载肯定跌压掉电呀 取消灯泡 保压温度不对需要调温度开关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灯泡带载肯定跌压掉电呀 取消灯泡 保压温度不对需要调温度开关

谢谢回复,锅内放水调温度开关在什么程度算好了?煮粥档。

网友B:
锅底NTC可能不行了。。。
只换电源板可能不能根治,要一起换了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锅底NTC可能不行了。。。
只换电源板可能不能根治,要一起换了。。。

锅底NTC要怎么测试能知道好坏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锅底NTC要怎么测试能知道好坏?

买新的换掉。。。测不出的。。。

要么你知道阻值表,知道当地气压,烧开水测下电阻。。。
一般失效是不稳定,不是完全坏掉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串灯泡带载肯定跌压掉电呀 取消灯泡 保压温度不对需要调温度开关

你说的很对,串灯泡没用,现在买个新板子换上,调了下温控器,已经好用了。

网友C:
我家有两个电压力锅都是用了一阵子后煮饭不稠,清汤寡水的,只能换新的了,可以修复?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我家有两个电压力锅都是用了一阵子后煮饭不稠,清汤寡水的,只能换新的了,可以修复? ...

经过这次修理明白了电压力锅要是能加热有别的问题,换其他元件就可以,如NTC热敏电阻,调温控开关。你这是和我的锅一样问题,调温控开关就可以。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经过这次修理明白了电压力锅要是能加热有别的问题,换其他元件就可以,如NTC热敏电阻,调温控开关。你这 ...

可惜了,都扔了。好的,谢谢了。

网友:
老式的蜗是换磁性脱扣

网友:
电源板没坏不用串灯泡

网友:
主板应该连锅底测温头配套弄来就不会有问题了。

网友:
这种结构,时间长了,压力会偏差大,调整下压力开关了。

网友(2020-08-29):
若无短路,不必串接灯泡。否则因电压处与继电器吸合电压的临界状态,自然“灯泡也一亮一灭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