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影音] 老式三星充电盒加装调频收音板

楼主(2020-05-16):
        翻东西时发现一质量很好的三星老式充电盒,可利用不呢?弃之可惜!
         有一小型调频收音板,一直未使用,看能否改装加入这个充电盒中。
         试了下位置,大小空间,应该可以放下,开始动手。
         完成后插入耳机试听,在本地可收到7,8个清晰的电台,声音效果较好,只是相对收音机的二十多个台调频台来说偏少,但小巧方便,可共用手机充电器。就当一玩具吧,自娱一下。

网友:
这个收音板输入电源是多少V的?我现在想做一个太阳能收音机,想选一个电压电流小的,有太阳能板充电足够用的。

楼主:
这个我也不记得了,应3V到3.5V都可以,大于3.5可加二极管降低电压,一个0.5--0.7左右压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