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YAD0F空调遥控器加个背光!

楼主(2020-05-16):
夏天到了家里空调也开起来了,半夜冷醒调温遥控器没背光怎么行!?
是原装遥控器缩水了为了降低成本,还是为了用户遥控器省电:电池用的少了经济又环保!?

楼主:
我这图片是白底的PNG上传后怎么成黑底了!?

记得原来不是这样的啊,还是我保存的格式有问题

网友:
这个好,很实用

网友:
高手啊,我来不了。何况还要搞个手机屏

网友:
屏幕有灯看不清楚按键

网友:
半夜都是不开灯不睁眼全凭记忆手摸定位按键

楼主:
按键是不用看,中间2上下键,主要是看当前设置的温度

网友:
要是按键有亮光就好了

网友A:
左上角的——开/关 按键是夜光的,请教LZ,R6加的电阻多大的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左上角的——开/关 按键是夜光的,请教LZ,R6加的电阻多大的?

贴片302.........

网友(2020-06-27):
这个改的很漂亮

网友(2020-07-27):
同一款遥控器,同样的折腾
不过我用的是白光LED,而且没加匀光板,不过在LED上加了铝箔纸遮光,效果也还凑合。
格力就这操蛋的尿性,板子还有防水打胶,觉得没必要,遥控器不和手机一样,进水概率非常小。但是一个三极管,一个电阻,一个LED,能增加多少成本呢,这点钱也要省,董大姐真是有点本末倒置了。

网友:
兄弟太有才了。我这笨手从来都是拆坏

网友:
回家我也拆开试试

网友B(2021-05-17):
pnp三极管用什么型号的呢?

网友(2021-07-14):
睡不着瞎折腾

网友:
是不是所有的遥控都可改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pnp三极管用什么型号的呢?

8550最常见,就他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