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闲鱼淘到原价三百多的气体烙铁,老司机翻车了吗?

楼主(2020-05-16):
收货

试用:打不着,拆解

基本与打火机相似,与打火机比较多了几个工作头。打不着火的原因是脉冲点火器外在线路接触不良。

修复后试用

分解结构图

网友:
说下使用感受哦

网友:
火烧烙铁头?温度多高??

网友:
这个东西应该几秒钟就能化锡了

网友:
曾经也心动过,不过感觉一直充气用起来也费钱,不如搞一个移动白光就可以了,这个冒说一下,淘宝估计有几十的便宜货可以尝鲜。

网友:
这个DD高大上,但是用过的都说不好焊锡,温度不易控。当小热风枪吹热缩管不错。

网友:
野外工作时好使,但估计要吃灰了

网友:
这火烤的温度高了些?

网友:
不好用,温度不好控制,还有就是温度下降比较快,如果真的没办法需要移动使用,还不如去买个5V可以插充电宝的那种。

网友:
感觉充电那种会更实用一点

网友:
你确定不是刚冲的气 气体太凉引起的打不着火 缺乏生活经验 啥也不是

网友:
我有个铝合金机身杂牌的 气用不起啊 太费了 我还用那个做过鲁伯特之泪 没成功 一会就没气了

网友:
几十块钱买个就可以,几百有点浪费。。。。我的几十买的,要打火机外部引燃,自己不带打火

网友:
我有一把,温度觉得室内用还可以,比用电的温度升的快。大概也有4年多了,目前完好,不过确实最近当热风枪的时候多。
LZ收的全新货确实还是可以的,这东西似乎也没这么容易坏。

网友:
觉得还是使用电的方便,很费气的,也贵。如果想移动使用还不如用充电宝的那种。
热缩会不会温度高了点

网友:
这东西的设计初衷就是野外使用的吧

网友:
这个几十块钱的用用就ok了啊
以前买了一个从来没正经用过,然后有次水龙头角阀坏了被我拿来当气焊枪修水管了

网友:
买个汽油喷灯才几十块,这货不值这个价。

网友:
大号火机,看上去不错。

网友:
其实是利用打火机气体气流,带动空气吸入预混燃烧的本生灯,然后多了些烙铁头配件。我觉得不如充电宝,加一个USB电烙铁。或者像国外视频用打火机加铜丝铁丝做烙铁,最好是金属头长的燃气灶点火打火机,应该不容易烧软附近塑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