液晶电视主板与逻辑板排线插头如何拔出?

楼主(2020-05-16):
如下图

是乐视超4X55主板到逻辑板的排线,请问谁知道这个排线两头如何拔出?我的电视现在清晰度变得很差,尤其是在图像较暗部分色斑一块一块的,怀疑逻辑板坏了,想换一块试试。可是不知道这个插头如何拔出?

网友:
按住两边的黑色部分就拔下来了,第二张图片看不清,猜想第二张应该有压片,压片挑起来排线就可以取下来。

网友A:
捏住两边黑耳朵左右一晃就下来了

网友A:
另一边两边最凸起的部分向排线方向剥开 排线就下来了

网友:
将两侧黑色夹具往外拉出一点,就可以取出排线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捏住两边黑耳朵左右一晃就下来了

我捏住两边黑色突起用力拔结果一边突起断了也没拔下

楼主:
上面2图,哪个分开是对的?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我捏住两边黑色突起用力拔结果一边突起断了也没拔下

所以叫你左右晃一下…… 断了应该也能晃下来 我那个组装电视也有一个断了 我都是捏着晃下来

网友:
这个两边黑色耳朵往外拔松就行了,太用力是会拔断的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所以叫你左右晃一下…… 断了应该也能晃下来 我那个组装电视也有一个断了 我都是捏着晃下来 ...

请问下分开后是7楼两个图片中哪一个?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请问下分开后是7楼两个图片中哪一个?

第一个,但是颜色分层不是这个故障,是片源或播放源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,但是颜色分层不是这个故障,是片源或播放源的问题

应该不是播放源的问题。我通过各种输入切换,如从USB口播放,WIFI连接播放,手机投屏播放,机顶盒播放都一样。前面拆开查看后没发现什么问题,将去显示屏的两根排线拔下接触用酒精清洗了一下就装上了,后来播放一个小时左右都正常。过后又变回原样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另一边两边最凸起的部分向排线方向剥开 排线就下来了

请问图中黑色突起向A/B/C哪个方向用力?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请问图中黑色突起向A/B/C哪个方向用力?

b 两手指捏住 左右晃下就下来了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应该不是播放源的问题。我通过各种输入切换,如从USB口播放,WIFI连接播放,手机投屏播放,机顶盒播放都 ...

如果确定酒精清洗暂时可以的话,那你用酒精配合牙签擦除公头触点上的氧化层,至于母头上的触点就无能为力了。你可以再在母头触点上拿铅笔涂抹下增加导电性能,因为铅笔芯是石墨的可以导电。涂抹后把碎末吹掉。不过我同事家sony的电视用小米机顶盒播放时就会出现颜色过渡区有色块的问题,用电脑输出HDMI到电视则没问题。

楼主:
某宝上买的全新逻辑板到了后直接更换,到今天已经2天图像清晰度正常。看来确实是逻辑板出现问题。50元以内解决了大问题

网友(2024-06-13):
引用 楼主:
某宝上买的全新逻辑板到了后直接更换,到今天已经2天图像清晰度正常。看来确实是逻辑板出现问题。50元以内 ...

如果不懂的话,把细节图片考入淘宝的搜索框,,就得到类似的东西。。。然后就有介绍了

网友(2025-04-23):
两边的黑色小耳朵被我拔断了,楼主最后怎么拔出这个接头的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