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MI] SM2258tx,镁光NW837三颗。求个能刷工具。

楼主(2020-05-16):
wechat_upload15896157545ebf9c8a28d8d wechat_upload15896157695ebf9c9908557 wechat_upload15896157805ebf9ca481b9c wechat_upload15896157885ebf9cacc6f7a 自己在量产那里能下的都下了,估计是我那里没有设置对,反正就四秒失败。短接孔都差不多要坏了。麻烦给我普及下基本设置里面哪些重点,谢谢各位大佬了!还有我没转接卡直接短接进软件能认出1024。是不是非得用转接卡才能开?

网友A:
IM3D版本的随便开,没什么特殊性

各别情况需要手动选择下CE

没FLASH ID,没报错信息,开开卡软件和设置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M3D版本的随便开,没什么特殊性

各别情况需要手动选择下CE

可以帮我推荐一个工具吗?我这个没有转接卡会影响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M3D版本的随便开,没什么特殊性

各别情况需要手动选择下CE

ID 2c b4 78 32 aa 04

网友B:
以我第一次开卡的经验,应该是你没有点Save config。慧荣只要自动认芯片了很容易就出来了。没确认配置软件不知道干啥,嚯嚯嚯就完事了。很多教程都忽略了新手的这个缺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以我第一次开卡的经验,应该是你没有点Save config。慧荣只要自动认芯片了很容易就出来了。没确认配置软件 ...

我以我下了十多个工具经历来说,我确实点了保存了的

网友:
随便开的 2258xt 不过减少容量可以掉速好点

网友:
b0kb的不是最好开的吗,就找b0kb的工具,到处都有的下

楼主:
重点是我手上没有转接卡,就直接插SATA的,到目前为止还没开出来,看了很多开卡帖子不明所以,那些工具我好多都没改设置,有些就降了点容量还是开不出,每个工具都是四秒就挂掉。我固件是选对了的就是工具推荐的第一个。

网友:
SM2258XTMPToolQ0914B用这个版本开吧  SATA也是可以开的 AUTO型号选BOK的 盘容量设置120G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以我第一次开卡的经验,应该是你没有点Save config。慧荣只要自动认芯片了很容易就出来了。没确认配置软件 ...

开卡工具修改配置后都要先保存,不然就是原来配置。

网友(2020-09-19):
老哥 我的跟你的芯片 主控 PCB 一摸一样的,你的解决了吗?

网友:
IM3D的软件就行了,一大把

网友:
你的这个标应该是假的

用我这个附件试试

网友:
q0914,基本上b0k都能开

网友(2020-11-15):
手里有个金泰克S300 120GB的,不过是SM2258xt+2片NW837的,用这个工具量产成功:SM2258XT_IM3D28_PKGQ1207A_FWQ1124A0
量产设置:

注意黄色区域最好不要修改,保持默认即可。否则实测大概率卡在最后一步。

网友(2020-12-30):
看看,我的也是啊

网友(2021-06-14):
我也是这个硬盘,试了很多版本,都不行,最后用的Q0914的成功了。

网友(2023-03-05):
大佬们,我的固态开好了,识别120G,但不能分区,是什么问题啊?一分区就直接卡死软件。

网友(2023-05-27):
坏固态不跑RDT 开卡没有任何意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