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无线] 新华三H3Cmini A61-E吸顶路由器拆机

楼主(2020-05-16):
为了情怀买了单。螃蟹芯片目前还算稳定。

楼主:
信号好像很一般 具体没测试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信号好像很一般 具体没测试

螃蟹满天飞的时代。做低端的产品必须的芯片

网友A:
这是个吸顶AP吧,那个开关是胖瘦切换的,家里面积小没必要用这个,面积大用86面板式的,一个屋一个,信号好不少,不过最近喜欢锐捷的易网络系列的AP,不用AC,就可以搞定组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个吸顶AP吧,那个开关是胖瘦切换的,家里面积小没必要用这个,面积大用86面板式的,一个屋一个,信号好 ...

EAP系列好像没有高端AP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EAP系列好像没有高端AP。

这话说的,高端的哪有好配置的,不同场合应用也不一样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是个吸顶AP吧,那个开关是胖瘦切换的,家里面积小没必要用这个,面积大用86面板式的,一个屋一个,信号好 ...

不知道这个方案你打几分?价格不值得我感觉

网友:
H3C的低端产品。80左右,信号一般。

网友(2020-06-26):
这种信号很一般吧!!

网友C:
信号不差,非常稳定

网友(2021-09-05):
谢谢分享。用得多,不太敢拆。怕拆了回不去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信号不差,非常稳定

一年多了,非常稳定。信号也可以其实。感觉还好。

网友(2022-02-16):
不要一看螃蟹方案就说垃圾、低端。芯片固然重要,但设备的整体用料、线路优化、系统/驱动等同样重要。

网友(2022-09-06):
这个是低端产品吧,看过去一般

网友:
是吸顶,我看成顶级了!哈哈哈哈

网友:
做工还是很不错的。

网友(2023-06-04):
优秀的做工才有良好的稳定性

网友(2024-06-30):
为什么不是高通的方案?

网友(2024-08-21):
这个信号很一般吧。天线还用胶固定的方式?
不符合H3的风格呀

网友:
小螃蟹方案,最近几年用螃蟹的品牌越来越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