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综合] 请教大家,为什么隔离变压器用的不多?

楼主(2020-05-16):
之前好像听说隔离变压器比较安全,变压器输出端的两根线,人可以摸任一根都不会发生触电,除非同时摸到两根线。但为什么现实很少看到使用?

网友A:
开关电源大多也是隔离的呀,

如果你是说220V 的隔离变压器,市场也有的卖呀,
使用不当的话反而不如 市电安全哦~

网友:
如果不用花钱的话,用的可能会多些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开关电源大多也是隔离的呀,

如果你是说220V 的隔离变压器,市场也有的卖呀,

不是说有没有卖的,而是为什么不常用隔离变压器?审题很关键。。。。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不是说有没有卖的,而是为什么不常用隔离变压器?审题很关键。。。。

那我刚也有回答你呀.

更难控制的安全性,
还有无谓的成本提升.

道不同不相为谋,请无视我的回答,不要回复我,谢谢.

网友:
首先是成本,家庭用的话,预防触电和大功率隔离变压器之间的矛盾。
其次,我觉得非专业用不上,毕竟家里电路都是按照规范来的。

网友:
好是好,就是体积太大,太重,太贵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那我刚也有回答你呀.

更难控制的安全性,

隔离变压器相对更安全,这个结论不用讨论了。

网友B:
隔离变压器一般也就维修的会用,日常家用谁用这玩意啊?开关电源本身也是隔离的,用隔离变压器也是多此一举,而且大功率隔离电源成本比开关电源高得多,效率还低。

网友:
效率问题,功率问题,最主要是钱的问题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隔离变压器一般也就维修的会用,日常家用谁用这玩意啊?开关电源本身也是隔离的,用隔离变压器也是多此一举 ...

开关电源输出的电,家电一般使用50hz正弦交流电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隔离变压器一般也就维修的会用,日常家用谁用这玩意啊?开关电源本身也是隔离的,用隔离变压器也是多此一举 ...

其实很多日本家庭在厨房和卫生间都有隔离变压器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我刚也有回答你呀.

更难控制的安全性,

踩到狗屎的感觉,推荐安装一个Discuz论坛黑名单脚本,以后永远看不到那些人的帖子。

网友:
隔离变压器,修电路板用的多一点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开关电源输出的电,家电一般使用50hz正弦交流电。。。。。

除了电机用50Hz交流电,其它设备,比如电脑、电饭煲、电视机、充电器等基本都是开关电源了。你说的日本厨房和卫生间有用隔离电源,那是日本不是中国,在日本因电器自身原因电死人,厂家可能会赔到破产,甚至还要坐牢,在中国这都不算事。。。。
对了,不知道欧美国家的厨房和卫生间是不是也用隔离变压器?

网友:
肯定是权衡利弊、综合考量的结果啊。既然绝大多数人(包括坛内的专业、准专业人士)都选择不用,这本身不就说明问题了嘛。比如照明用电,改用36V交流或者12V直流不是更加安全,但有几家会这样去做?道理很简单:如果稍加注意,安全即有保证;劳神费力改变,基本属于多余。

网友:
不用隔离变压器,人误接触电源后,漏电开关会跳闸,虽然麻一下,没有生命危险。用隔离变压器,人误接触电源后,漏电开关不会跳闸。是不是这原因啊。

网友:
我前几天就花了200多,败了两只220V转110V的回来,两个输出串联起来做隔离变压器用。

网友:
不用隔离变压器,虽说摸正常的零线电不死人,但万一零线进线断线呢,索性什么线也不要去碰最安全,用了隔离变压器输出端的两根线,只要任何一根都不接地,那人是摸任一根是都不会发生触电,除非同时摸到两根线,但你也不可能排除在带电操作中不同时碰到两根线。事实上,电工带电操作也很常见,有的电工甚至都不穿绝缘鞋,我有好几次也带电操作,麻到几次,差点把小命搭上。

网友:
估计你是看家电维修相关的内容学到的吧?
早起的电视主板不是隔离的,维修很容易被电,因此接上隔离变压器后维修

市电最终是通过220V变压器送到家的,
既然隔离安全,为啥这个220V变压器不做隔离呢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