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工仪] 鸟枪换炮~DIY数字电调测试仪。

楼主(2020-05-16):
老早的时候做过一个硬盘电磨,用的是XXD的电调和一个廉价的电调测试仪来控制速度。

就是这样的

虽说用起来没啥问题,但是总感觉差点啥,最近正好立创EDA的开源平台在做活动,可以免费打样,于是干脆趁活动自己DIY了一个。

先看看成品图

下面说说制作过程中的一些考量

首先,我并不想做一个特别复杂且成本高昂的测试仪,因为它最终要实现的功能其实是很简单的,就是控制电调或者测试舵机而已。所以最终的成品一定要尽可能的在便宜,至少不能高于旧款太多,否则太贵就划不来了。旧款价格是7.5元,所以我的目标成本就是10元。

然后开始进行方案的确定。既然要廉价,那显示方式自然是数码管最好了。而且最好是直驱,不用专用的LED驱动。鉴于速度值在0~99之间就可以,太精细的速度控制也没意义。所以选择的2位的数码管。

接下来是MCU的选择,要廉价,首先想到的就是STC的51单片机,但是搜索了价格后,我最终还是选择了STM32的F0系列单片机,具体型号是STM32F030F4P6。这款单片机最便宜只要1.5元就可以购买一片,可谓十分廉价。虽然价格便宜,但是功能上可一点都不廉价:16K的Flash,4KB的SRAM,最高48MHz的主频,12位ADC,以及5个定时器。相对一般的51可谓是奢华配置了。配置丰富了,自然写起代码来就轻松一些,不用扣扣索索的。

不过接下来也有个问题,STM32F030F4P6是20脚的IC,共有15个GPIO口,但是这15个GPIO中,PA13和PA14是要分配给SWD调试器来进行代码下载和调试的,虽然可以复用,但是这样就太麻烦了。这样,我们就只剩余13个IO口可用。

这13个GPIO,要实现如下功能:4个按钮,一个信号输出,一个输出状态指示灯,以及数码管驱动。

数码管是2位的,所以需要8+2共10个GPIO驱动,如果不用控制小数点,则需要9个IO。但是我想做多组油门切换的功能,需要小数点作为指示器,所以不能省。这样就只剩下3个IO。这三个IO中,信号输出肯定不能省的,所以只剩下两个来作为信号输出指示和按键输入。指示灯再占一个,就只剩一个来作为按键输入了。

一个IO如何接受4个按键的输入?这时候就需要终极节约IO的方法了:ADC按键扫描。简单来说就是按键都接入一个分压网络,然后连接至单片机的ADC接口。通过采集到的电压来判断是哪个按键按下。ADC键扫最大的优点就是节省IO,缺点是按键之间容易相互干扰,并且占用CPU时间较多,还没法使用中断。不过这点缺点在当前的应用环境下可以不算缺点了。

方案确定,就是设计电路了,最终成品电路如下,MCU的接口用的一干二净,一点都不浪费:

然后设计PCB,这种低速电路随便布线就好了,好看第一:

设计好PCB后,拿去嘉立创打样,然后等待的过程中可以先写写代码。这个没啥好说的,很简单,用STM32的TIM1高级定时器可以很容易的做到输出频率50Hz,高电平时间在1~2ms间的标准PWM控制信号。然后板子回来,焊接,调试,改掉一些小BUG,然后连接到电调,上电,成功!

最后算算成本:单片机1.8元,数码管0.5元,PCB5元5片评价1块钱一片,其他阻容原价和接插件不好算,合计算3块钱好了。总造价6.3元,嗯,不错不错~

项目目前在https://oshwhub.com/开源,包含原理图、PCB、和固件。
工程的主页是:https://oshwhub.com/micespring/servotester 欢迎各位前往下载,觉得好的话记得点个赞。

祝大家生活愉快

网友:
单片机高手呀!

网友:
单片机玩得这 么好,让人羡慕

网友A(2020-06-29):
bios显示的内存电压来回跳,咋回事?是电源的问题吗?
老主板P55,买了个新电源。ddr3内存电压设定1.645v,旧电源显示1.648v,很稳定,几乎不变。换了新电源,显示1.632v,有时候跳到1.648v,来回变。
是新电源有问题?还是新电源质量没旧电源的好?
内存电压设定1.632v,新电源显示1.616v,1.632v,来回变。游戏进到一半就死机了。旧电源设定1.632,显示1.632v,很稳定,不变,玩游戏偶尔闪退。
内存设定1.645v,新旧电源都没问题。
新电源:鑫谷GP700G 黑金版
旧电源:长城巨龙1250W(矿龙)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bios显示的内存电压来回跳,咋回事?是电源的问题吗?
老主板P55,买了个新电源。ddr3内存电压设定1.645v, ...

BIOS中的电压不一定准确,最好使用万用表实际的量一下。不过看你描述电源有问题的概率很大啊。

网友B:
F0好像也带dma的,
可以看看能不能用dma把adc送到一个内存地址,这样就不需要你手工读了,直接判断变量值就可以判断按键了。

网友C:
如果我用STM32F405  64脚芯片代换,需要做哪些改动呢?

楼主(2020-08-13):
引用 网友B:
F0好像也带dma的,
可以看看能不能用dma把adc送到一个内存地址,这样就不需要你手工读了,直接判断变量值就 ...

我就是用DMA读的ADC啊,不用DMA多浪费CPU时间你说是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如果我用STM32F405  64脚芯片代换,需要做哪些改动呢?

用HAL库的话基本不用改动,不过405做这个着实有点浪费哦

网友:
DIY高手,自己解决问题,自己制伏工具 !

网友(2021-12-05):
这个可以呢 ,比买的电位器款得还便宜!
楼主高手啊!

网友(2022-04-02):
这个比较有意思,硬盘大家都有不止一个在垫桌角,拿出来玩耍。  真想大家搞个团购,在付足费用后,请楼主撸串

网友:
学习了 楼主   针对3.3V等低电压舵机能设计一款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