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硬件] 现在HDD硬盘哪款性能强耳耐用?

楼主(2020-05-16):
    好久没关注HDD硬盘市场了,以前只钟爱希捷酷鱼系列……现在硬盘划分垂直式、叠瓦式等,垂直式单硬最大容量是1.5T吗?请问现在系统已安装在SSD上,家用买哪个品牌哪款大容量的硬盘性能强而耐用?谢谢

网友:
希捷酷鱼系列也是叠瓦式的,垂直记录的还是买酷狼系列吧。

网友A:
垂直记录 啥意思  直接买个8t不好吗  性能好的 是西数黑盘吧

网友:
十年前买了一个西数500G蓝盘,所有的硬盘扫描工具都警告“废”。不过还是正常使用

网友B:
我就是不知道,现如今的8T东芝硬盘和日立硬盘哪个好一些,都不算很贵,可是选择上就尴尬了,不好判断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垂直记录 啥意思  直接买个8t不好吗  性能好的 是西数黑盘吧

解释起来有点麻烦,总之就是之前比较主流的,比叠瓦式好。
感觉西数黑盘噪音震动略大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垂直记录 啥意思  直接买个8t不好吗  性能好的 是西数黑盘吧

垂直记录就是正常人做的正常硬盘,叠瓦就是脑残设计出来,可以加大硬盘容量,不频繁读写还好,擦除的方法吊炸天。可以百度了解一二

网友:
哎。。。
HGST 现在也被 WD 给收了,
没好儿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垂直记录就是正常人做的正常硬盘,叠瓦就是脑残设计出来,可以加大硬盘容量,不频繁读写还好,擦除的方法 ...

不要随便给人家改名字嘛,
人家叫奸商,不叫脑残啊!

网友E:
经常使用做系统盘还是传统的垂直式可靠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经常使用做系统盘还是传统的垂直式可靠

系统盘肯定是固态啊

网友:
东芝的3T,有不是叠瓦的,价格大致450元。

楼主:
某宝的HGST大容量硬盘,说是库存盘,就是噪音大点,返修率比希捷和西数还好,价格确实很诱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就是不知道,现如今的8T东芝硬盘和日立硬盘哪个好一些,都不算很贵,可是选择上就尴尬了,不好判断啊。 ...

我觉得要讲耐用的话这两个牌子的盘都当之无愧,使用时长比其他三个牌子的都耐用,就是速度慢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不要随便给人家改名字嘛,
人家叫奸商,不叫脑残啊!

这个设计还被广泛应用,现在想买个不叠瓦的都难

网友:
西数4t紫盘,64m缓存的是垂直,西数的命名规则,最后四位英文,倒数第二位是R的是垂直记录,A的是叠瓦,其他英文的不清楚。这个规则现在不知道有没有被西数混用了就不知道

网友:
引用 楼主:
某宝的HGST大容量硬盘,说是库存盘,就是噪音大点,返修率比希捷和西数还好,价格确实很诱人 ...

很多是拆服务器的盘,企业级的盘

网友:
大缓存的肯定是叠瓦盘,垂直盘的缓存一般就64兆

网友:
看看东芝 日立 8t吧
希捷看看银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