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单相电机的启动电容和运行电容如何选择呢?

楼主(2020-05-16):
   都选多大电容值?过大或过小分别有什么问题?

网友:
大的贵,小的启不动

网友:
看电动机的参数的吧,制造时就定了哇。容量小了没力,容量大了发热易烧毁

网友(2020-08-12):
单相电机的运行电容容量为C=120000*I/2.4*f*U*cosφ
式中:I为电流;f为频率;U为电压;cosφ为功率因数取0.5~0.7。
运行电容工作电压大于或等于(2~2.3)U。
起动电容容量=(1.5~2.5)运行电容容量。
起动电容工作电压大于或等于1.42 U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