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拆一个某宝买的库存美的电扇遥控器,求教如何挽救码盘手感

楼主(2020-05-16):
为了测试一个小项目,在taobao上买了一个库存的美的电扇遥控,看重它自带的码盘调速。
买回来测试的时候,发现调速码盘误码率很高,正转掺杂反转信号,反转掺杂正转信号。于是拆之。
正面图:

拆开:

主控:
KODEC
MD6222

正面码盘拆卸:

码盘里面的两个小元件,差点不会装:

拆拆装装好几次,开始怀疑是电容问题导致去抖失效,把它上面的电容全换了。还是有问题。
最后把码盘用砂纸打磨了一下,露出本来的铜色,装上就没有误码了!

但是我手贱顺手把几个弹片都改了一下高度,希望能压的更紧,结果发现手感全变了,没有“咔咔咔”那一下一下的手感和声音了!
求教,我怎么救回这个手感~~~~~=======
感谢@苏州熊猫提供思路
修好了~~~!!!

网友:
可能那2个零件没装对所以没手感

网友:
这货耗电厉害,一月换一电池

网友A:
卡卡的手感应该是那个齿状边缘产生的

你调整了弹片,估计导致弹片和边缘对不上了,看看能不能弄回来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卡卡的手感应该是那个齿状边缘产生的

你调整了弹片,估计导致弹片和边缘对不上了,看看能不能弄回来? ...

我调整的是触点弹片,我估计是旁边那个U型弹片起的作用

网友B:
手感是靠那根弹簧跟边缘的齿轮形成的,你肯定装回去的时候,没把弹簧装到位,

把滚轮的外壳去掉,只留里面的小圈,估计好装点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手感是靠那根弹簧跟边缘的齿轮形成的,你肯定装回去的时候,没把弹簧装到位,

把滚轮的外壳去掉,只留里面 ...

是的 谢谢大佬提供思路
我再次拆开发现U型弹簧有一边从卡扣中脱出,把它归位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