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家电] 如何识别隔离式和非隔离式LED恒流源

楼主(2020-05-16):
随着LED灯具的普及,很多坛友接触到LED灯具的电源驱动——恒流源。平时比较常见的LED恒流源,一般分为隔离式和非隔离式。隔离式恒流源高低压隔离,相对成本高一些,使用起来也相对安全一些。非隔离式恒流源高低压不隔离,相对成本低一些,使用起来相对安全性差一些。但一些常见的LED恒流源,隔离式和非隔离式的结构比较相似,如何来快速识别呢?其实方法很简单,看变压器次级出线,一线的是非隔离式LED恒流源,二线或以上的是隔离式LED恒流源。下面针对一些比较常见的带专用IC控制的隔离式和非隔离式LED恒流源,来介绍一下识别方法,发帖供坛友参考。

一、EE立式篇

这是两款使用EE立式变压器外观相似的LED恒流源,一款是OCP8161方案的非隔离式恒流源,一款是BP9011方案的隔离式恒流源。如何识别是隔离式还是非隔离式恒流源呢?方法很简单,看变压器次级出线,一线的是非隔离式LED恒流源,二线或以上的是隔离式LED恒流源。

OCP8161方案的非隔离式恒流源

BP9011方案的隔离式恒流源

二、EE卧式篇

这是两款使用EE卧式变压器的LED恒流电源,一款是TM0832A方案非隔离式恒流源,一款是BP9022方案隔离式恒流源。如何识别是隔离式还是非隔离式恒流源呢?方法很简单,看变压器次级出线,一线的是非隔离式LED恒流源,二线或以上的是隔离式LED恒流源。

TM0832A方案非隔离式恒流源

BP9022方案隔离式恒流源

三、工字篇
这是一款使用工字电感的BP9918B方案非隔离式恒流源,这种识别起来比较简单,使用的一线进一线出的电感,是非隔离式LED恒流源。

BP9918B方案非隔离式恒流源

四、输入滤波电容测量篇
根据隔离式恒流源高低压隔离非隔离式恒流源高低压不隔离的特性,可以通过查看、测量输入滤波电容是否与输出相通(有的是负极端相通,有的是正极端相通),来判断是隔离式还是非隔离式恒流源。相通是非隔离式LED恒流源,不通是隔离式LED恒流源。

PC5836D方案非隔离式恒流源(PC5836D可与BP2836D完全互换)

CS6581方案非隔离式恒流源

五、断零线微亮篇:
上面介绍的识别方法,针对单独的恒流源来识别的。有的球泡灯电源部分密封比较严实,不方便无损拆开查看。遇到这种情况可以利用非隔离式LED恒流源本身特性,只断零线,LED灯珠微亮,来进行识别。
先DIY一根单控测试线,很简单,一个2项插头、一个单项开关、2个鳄鱼夹、一段导线,连接起来即可;为了稳妥起见,可再分别加2段热缩管,套在鳄鱼夹上,做绝缘。
使用时,接好灯线,先不要打开开关,用手碰触LED灯板(非灯珠两极和接线焊点),看看LED灯珠是否微亮,如果不亮,将插头换个插入方向(所以测试线要用2项插头、单项开关);如果LED灯珠微亮,说明使用的是非隔离式LED恒流源;如果单控测试线正反插,用手碰触LED灯板,LED灯珠不微亮,说明使用的是隔离式LED恒流源。此测试方法也可以用来测试使用非隔离式LED恒流源的灯源每个灯珠的好坏了。当然,点亮后,也可以判断,只是看着很刺眼。另外,也可通过LED灯珠微亮程度,判断出LED灯珠的一致性程度;微亮程度一致,说明使用的LED灯珠一致性好,有亮有暗,说明使用的LED灯珠一致性差一些。此方法测试时,注意安全。

上面介绍的隔离式和非隔离式LED恒流源识别方法,主要针对单专用IC恒流源,其它的电路复杂的、简单的,可以触类旁通。如同小时候我们记住了乘法口诀,就会加减乘除四则运算一般。

LED三段全亮变光电源,内含2路非隔离恒流源。

附一:

电感和变压器的区别

附二:

附三:

注:以上观点,权当抛砖引玉,欢迎探讨!

相关链接:
如何识别并估算LED灯具非隔离式IC恒流源输出电流?
简析PC5836方案非隔离降压型LED恒流驱动附简单调整输出电压和电流方法
拆修一个5W铝壳LED球泡灯
拆一个24W LED吸顶灯附简单测试方法

网友A:
用表量一下,220端电解的两只脚与输出端都不通的就是隔离了。

网友:
这个真的学到东西了,感谢分享

网友:
哈哈哈,偶也是这样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表量一下,220端电解的两只脚与输出端都不通的就是隔离了。

这个也是不错的方法

网友:
谢谢分享,看完长知识了。

网友:
买之前能知道是最好的。

网友:
很好学习资料,感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很详细,前段时间也是为这个烦恼,也查了些资料!

网友:
谢谢分享,还是隔离好

网友:
应该说市场大部分LED灯采用非隔离驱动,隔离就安全点,实际使用没有区别,我玩过很多驱动,实物见到的也就2款隔离驱动板

网友:
科普的很到位!

网友:
真的是科普贴,学习一下,明天检查一下家里的LED灯,看是哪种。

网友:
介绍的好详细啊,真的长知识了,谢谢分享。

网友:
led灯微亮就是非隔离驱动的原因,学习了